电动车液晶仪表太难接线了。

楼主(2022-10-18):
5块钱淘了个液晶仪表,线太难接了,高手给参谋下,谢谢。

楼主:
d+红线和d-红白线接12v到50v液晶可以正常显示就是电压显示零伏特。剩下的都不会接线,请大家指教,太谢谢了。

网友:
不应该有接线说明的吗?

楼主:
从拆车的地方5元买的旧的,接线太多。

楼主:
光线就12根。

网友:
只买一个液晶仪表有什么用?为什么不买一套车机来玩?

网友:
我猜不外乎就是左右转向、远近光、速度、温度、电压(电量),慢慢试就知道了。

还有什么智能的就不是我知道的了

网友A:
没接触过这种仪表盘,但20年前给电动车装过车速表,得给表提供一个测速的信号,就是在车轮上装一块磁铁,同时在车架上装一个干簧管。同理,这仪表盘要显示车速里程,起码车子得提供一个速度信号,这么多线,没说明书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B:
什么牌子车上的,我可以帮你问问,好哥们是专修电动车摩托车的

网友:
这是雅迪电动车上的液晶仪表:

这个仪表大致有以下功能:

188v 功能猜测:
一、与电量显示结合,具体显示电池电压;
二、与里程显示结合,显示总里程。

根据仪表的功能,应该有下列接线:
一、电池电源线(2根)。电动车的电源有 24V、36V 和 48 V。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更高的电池电压。
仪表工作电压一般为 5V。因此,仪表上应该有 5V 稳压电源。
二、速度传感器 (2根)。
三、大灯(2根)。
四、转向灯(3根)。
五、通讯接口(4根~5根)

这是大致的猜测。另外应该有操作按键,估计仪表左侧的符号下面就是按键。
液晶仪表没有行业标准。因此,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很难利用起来。
如果能大致分析出电路构成,或许能(部分)利用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种仪表盘,但20年前给电动车装过车速表,得给表提供一个测速的信号,就是在车轮上装一块磁铁,同 ...

现在电动车一般速度信号借用电机霍尔信号,其他信号都是12V,只要供电(显示)正常后信号线怎么接12V都不会烧,各线接一下12V看显示就知道是什么线并不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动车一般速度信号借用电机霍尔信号,其他信号都是12V,只要供电(显示)正常后信号线怎么接12V都不 ...

电动车的电机系统需要 12V,但液晶仪表的电源则可以没有 12V。

这个仪表上面有 2 个芯片,一个是单片机,另一个是 LCD 驱动,这两者的电源应该都是 5V 。
“只要供电(显示)正常后信号线怎么接12V都不会烧” 这个说法值得商榷。

速度信号确实可以从电机取得,但这个信号在电机控制器中,而控制器是否提供这个信号则不能一概而论。
另外,电机中的霍尔传感器只有 3 个(间隔 120 度),在慢速(刚起动)时,是否能提供准确的即时速度信号也是存疑的。
因而,也不能排除另外单独安装测速传感器。

楼主:
两个集成块都是5v供电,10至50v都能工作。仪表显示后电压表为零伏。电量表也为零。温度也为零。就是都没有测试值。

楼主:
这是就接了两根线的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车上的,我可以帮你问问,好哥们是专修电动车摩托车的

星月神的车。

楼主:
还有块小板。

网友D:
这个小板从图上看是 3 个电路结构相同的单元。
很难猜是什么功能,可能性比较大的是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板从图上看是 3 个电路结构相同的单元。
很难猜是什么功能,可能性比较大的是电源模块。

不是电源模块,有三组控制控制线,是相同的三路,通过两个不同极性的三极管进入液晶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源模块,有三组控制控制线,是相同的三路,通过两个不同极性的三极管进入液晶屏。

在继续猜下去之前,先确定仪表上是否有按键。
如果有按键,看看通电情况下如何控制大灯和转向灯。

这个小板或许是这 3 个灯的控制电路。

另外,晒晒两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芯片的引脚功能可以帮助更有目的的猜测。

能否看出电源的电路方案?
一般仪表的供电大致有 3 种方案:
一、电池电压直接降压。这种方案电路简单,但降压元件的功耗大。
二、DC-DC 降压。这种方案效率高。
三、外部直接供 5V。对这个仪表,这种方案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的电机系统需要 12V,但液晶仪表的电源则可以没有 12V。

这个仪表上面有 2 个芯片,一个是单片 ...

我接触过好几种电动车仪表,供电只有两种,1是12V,电动车DC—DC变换器提供,2是直接电门锁提供电池电压(这种就电量显示一起共用)。
速度信号有两种,是相线信号与霍尔信号,相线信号变化大误差大,大多仪表使用霍尔信号。霍尔信号只要一个霍尔信号就行了,是高阻输入不影响霍尔、控制器正常工作。额外加速度传感器是自己DIY做或外行想当然,实际车上使用是没有的。

电动车的电机系统另外需要加 12V,控制器内部会自己转换。 我只是对楼主的红线、红白线接法有些疑问,我见的几乎是黑线接负,红线接正,有的车负电使用绿色线或蓝色线。红白线正常不应该是负电。

这不是纸上谈兵是实用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接触过好几种电动车仪表,供电只有两种,1是12V,电动车DC—DC变换器提供,2是直接电门锁提供电池电压 ...

电机系统这里主要是指电机控制器,一般是 12V 供电。
仪表使用 12V 再转 5V 也确实是常见的方案。
这是低成本方案,但不是好的设计。

认同对速度信号的见解。
加速度传感器不太了解,个人理解应该是不需要或没什么用的。
但力矩传感器(人踩踏板的力)是有人做的。

看起来我们是同行……这是俺以前设计的仪表,只可惜最终没有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系统这里主要是指电机控制器,一般是 12V 供电。
仪表使用 12V 再转 5V 也确实是常见的方案。
这是 ...

我是个人爱好,以前帮朋友弄过车。好几年没摸自己车以外的车了,所以对对新出的仪表各种智能之类的不了解。我可没有您这种能自己设计仪表之才

网友D:
LZ 能否将接线处 PCB 上的字拍个清楚点的图片上来看看:

这个图片上依稀可辨认出 RX、TX,且有接线。
这表示有部分数据是通过 UART 通讯接中传过来的。
所以这个仪表大概率基本没有可利用的价值

不过这两个芯片(包括 PCB 上的其它元件)还是可以再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能否将接线处 PCB 上的字拍个清楚点的图片上来看看:

再拍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能否将接线处 PCB 上的字拍个清楚点的图片上来看看:

这是第二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能否将接线处 PCB 上的字拍个清楚点的图片上来看看:

你标记的三根线是蓝白线写的gnd中间绿线写的oil-in黄线写的v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能否将接线处 PCB 上的字拍个清楚点的图片上来看看:

三根红线写的从左往右是yzx   zzx   dd

网友D:
仪表功能:

小板是灯光驱动板:
yzx 右转向
zzx 左转向
dd 大灯
出 4 根线,3 根是相应灯的供电线,1 根地线。

如图所示:

1 是小板的电源线,接电池电压或 12V;
2 是 UART 异步通讯接口。因与软件相关,一般无法用,除非软件匹配;
3 可能是速度传感器接口;
4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接口。

两个传感器接口 3 和 4 要看电路的后续电路以及接到单片机的什么引脚才能判断相对正确。
后续如果再通电试验,可以考虑固定为 12V 。

现在不清楚的部分是电池电压和电量部分。
电池电压一般有个电压测量电路。因为供电在很大范围内都能正常工作,
所以仪表供电应该是直接接的电池,从而仪表上也应该有个 DCDC 稳压器。
这时测量电池电压的应该就在仪表 PCB 上。
现在显示 0V,或表示测量电池电压的电路故障,或表示由其它接口输入,如 UART 。
电量的测量严格来说比较复杂,简易的做法是根据电池电压来判断。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自带温度传感器。所以如果专门安装了温度传感器的话,
应该是用于专门的用途的,如电池、电机或其控制器的温度。

上面讨论到的接线有上图中的 7 根(2、3、4),再加 2 根电池接线共 9 根,还有 3 根灯光驱动。
剩下问题在电池电压和传感器……后续再来猜。

把四个螺丝拿掉,把 PCB 反面也拍个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表功能:

四条螺丝取了,你看看。

网友:
【按键】===============
从 PCB 反面的图片上,没有看到按键。
按理至少应该有控制大灯和转向灯的按键。
获得这些控制信号的可能方法:
一、有一个专门的按键板,连接到 28 楼第 2 个图中 “2” 方框内的几个焊盘。
不过这几个焊盘上没看出来焊过的痕迹,似乎这个猜测不靠谱。
二、相关的按键不在仪表上,信号通过 UART 送过来。
要想确定是哪个方法,现在看起来有难度了。
因为需要搞清楚具体的电路,类似抄板,而这需要把液晶屏拆下来。

小板如果是灯光的驱动电路的话,三根红线就是单片机出来的控制信号;
反之,如果是灯光状态接口电路的话,则三根红线是灯光状态输入信号。
要确定是哪种情况,需要搞清楚小板上的具体电路。

【背光】===============
从 PCB 反面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液晶屏背光 LED 的引脚:

另一面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有相关元件或导线被拆掉了。要恢复背光同样要搞清楚具体的背光驱动电路。

【5V 电源】===============
第 1 张图中,从 A 方向看进去能不能看到 8 脚或 10 脚的芯片,有没有贴片电感和贴片电解电容?
如果都有的话,5V 用的就是 DCDC 稳压器了。

第 2 张图片中 1 和 2 位置上的两个元件能不能看出是什么型号?
2 位置上的元件,看起来有点像三端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四条螺丝取了,你看看。

控制大灯和左右转向的是带驱动的三根线

楼主:
颜色写的蓝线ock  淡红ock 淡绿线ock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大灯和左右转向的是带驱动的三根线

如果判断小板是灯光驱动板,这三根线就接相应的灯。
至于对应关系可以通过实验来确定……

在此之前,首先要有按键可以进行控制。
就是要能把控制信号输入到液晶屏的单片机里。
这一步,目前看难度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