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uniwalt dt830的维修与校正经验

楼主(2022-10-18):
买了2台, 1台是广坛48买的, 成色可以, 电阻不准, 后来咸鱼又买了一台,是高手修过的,换了一个vr3,和tl062, 顺便给062安装一个座子方便后期维修,他就调整了电阻, 其它没有调校过
  简单说明几下吧
  1 , tl062损坏是通病, 装的时候顺便给个卡座, 网上有卖的基本都是铜脚,
   2,转盘要清洗一遍,然后选择好一点的油脂, 我通常用手搓搓一点油脂, 然后把指针万用表调到10k档位,电阻无穷大, 这个就不错了,然后上油
  3,清洗主板可以, 塑料件注意, 我用的是香蕉水,屏膜塑料保护罩清洗的时候腐蚀了一点,
  4, 屏膜如有花斑,可以把背面的锡纸刷掉,然后再上一层锡纸, 如飞特别难看就不要弄了, 影响美观, 屏膜拆下的时候记住方位,做个标记
5这个万用表用14500锂电池两节串联特别好用
  6最后两张图是国产的830   卡盘自己修过, 一次通电是炸了, 交流档位无反应,其它正常,测量逆变器时烧了, 12v逆变800v的那种逆变器,750v档位,
  7 , 关于这个表的调校本坛   眉间尺    有专门的帖子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送我台原装的,似乎是不太准了。。。

换8脚芯片062, ,即可,问题不大,或者看看交流档位和直流档位有没有底数, 就是读书不归零, 然后清洗转盘,9成差不多可以好,校正看专门的帖子,转盘上的小电阻是调电阻的, 也可以试试自己校正, 如果没用基本要换062, 时间久了, 原装的基本老化了

网友A:
朋友送我台原装的,似乎是不太准了。。。

网友B:
日本原装830,很不错的表。

网友C:
感觉不比国产的好用多少,白瞎了这么复杂这么多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比国产的好用多少,白瞎了这么复杂这么多用料

83年出来的,到现在小40年了,当初一个月工资几块钱的时候这表就卖500元,用到现在就换了一个062芯片,你想想,值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原装830,很不错的表。

是呀,闲鱼5月份的时候便宜了,现在便宜的都被人买走了,纯原装的少了,特点就是松糕电容,还有塑料材质不同,说的是后期国内组装的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