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做收音机

楼主(2022-10-18):
之前在网上订购了一些3DQ准备做一个FM/AM的有源收音机,我是这么想的:用120pF的微调电容,以3DQ来做检波再加个4700pf的瓷片电容,线圈本来是想用李股兹的,但是李股兹网上能买的商又少,所以就用铜线来代替,还没有组装在电路图上还有问题,请会的人告诉我一下3DQ的电路一般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不能用铜线,要用漆包线或带皮的电线,初次玩儿矿机简单一点还是用二极管比较简单一点。

楼主:
IN60P可以吗?

楼主:
线圈要抽头?耳机并联的电容用uf多少最好?

网友:
计算是可以计算的,但是要记住:

计算服务于效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计算只是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但是对于现在的楼主而言,不断试错的实验是最宝贵的,找一些差不多的电路,然后照着做就行,没有效果就不断的修修改改。这会高速积累制造经验。

矿机三大步:能响,响亮,分台清晰。

多去试,结合理论和实验去理解实验的偏差和理论的偏差。然后就可以吹水了

网友:
可以。老的晶体管收音机里可以拆出来,也有其他型号的二极管。另外,根据手头有的可变电容配线圈,也可不抽头,先把声音弄出来,哪怕只收一个台。祝您成功

网友:
研究一下,希望可以组个出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