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家当电阻吗

楼主(2022-10-19):
能用在音频音响吗?一般市价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铂电阻还贵?要知道铂俗称白金,是比黄金还贵重的,Pt

你说的便宜的铂电阻是米粒大的铂薄膜 Pt100,几块钱到十几块钱那种,拢共没多少铂在上面。

真正用铂线绕出来的铂电阻很贵的...

网友:
高精度陶瓷家当电阻

网友A:
1、是,家当是对 Caddock 的俗称,其标志就是   < C > ,

2、价格看具体型号,图中的电阻属于网络电阻,且不是标准产品序列,属于定制产品。常见的 Caddock 1776 电阻只要一两百块钱一个

其它陶瓷基板电阻价格

3、这种陶瓷基板电阻具有低感抗特性,是否适合用于音响电路看具体需要

网友:
又是智商税的东西

网友:
发烧的可以用在音频音响上,不发烧的只能用在测量仪器上。

网友B:
比铂电阻还贵?要知道铂俗称白金,是比黄金还贵重的,P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便宜的铂电阻是米粒大的铂薄膜 Pt100,几块钱到十几块钱那种,拢共没多少铂在上面。

真正用铂线 ...

那是土豪计量局才会拥有的电阻丝吧?横扫一切镍铬、康铜。 ,我买过,没有米粒大,一段很细的类似漆包线的Pt100丝,缠绕在一个圆柱体上,连着圆柱体,才米粒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土豪计量局才会拥有的电阻丝吧?横扫一切镍铬、康铜。 ,我买过,没有米粒大,一段 ...

以前做实验,白金坩埚和铂丝都用到,马弗炉里面加热样品,做热力学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家当是对 Caddock 的俗称,其标志就是   < C > ,

2、价格看具体型号,图中的电阻属于网络电阻, ...

老兄,你意思是单枚价格?我图中的一枚10元可以买吗?假如电阻值是我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意思是单枚价格?我图中的一枚10元可以买吗?假如电阻值是我需要的

是单枚价格,你图中的电阻是定制品,无法知晓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