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子管配套中周的改进

楼主(2022-10-19):
一般中周骨架都是塑料的,检维修拆解焊接四脚接线的时候,烙铁停留时间长了,就会烫坏支架,我对此进行了改造,用螺栓代替原来的四个脚,效果良好,拆卸方便

网友:
心灵手巧,大胆革新啊

网友A:
那塑料不太容易烫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塑料不太容易烫化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瞒您说,正是因为刚太烫坏了一个,才这样改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瞒您说,正是因为刚太烫坏了一个,才这样改造的

上面大侠说的对的,很难烫融化,估计你的烙铁温度超过350度了,一般修收音机300。但是电子管搭棚是先用尖嘴钳把电线和元件腿搅合以后再焊接的,上面锡很大一坨。温度低还融化不了。 。不过还是赞一个创新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大侠说的对的,很难烫融化,估计你的烙铁温度超过350度了,一般修收音机300。但是电子管搭棚是先 ...

那您说烫化那坨锡需要多少度?

网友:
l螺栓有高频损失。影响中周的Q值。焊点点上 点松香酒精溶液,拆卸不会烫化的。

网友C:
其实也有更好的方法:选择储存热量特别好的马蹄头,烙铁温度别过300,一点点拆也就能无损拆卸了。
我用这种方法换了无数电子管收音机中周,无一损坏,推荐给您试试。
使用螺栓,最怕接触不良,恐怕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有更好的方法:选择储存热量特别好的马蹄头,烙铁温度别过300,一点点拆也就能无损拆卸了。
我用这 ...

谢谢,总得来说搭棚焊的电子管收音机太难拆卸了,当时这种工艺方法,牢固是牢固,但对于拆卸检修显得有点太费劲了,两个乃至多个元件引脚拧在一起再焊接,不知是不是一种过度担心的设计心理使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总得来说搭棚焊的电子管收音机太难拆卸了,当时这种工艺方法,牢固是牢固,但对于拆卸检修显得有点 ...

不同金属之间的热熔焊接会导致由于金属热膨胀系数不同,天长日久引起的焊接面裂缝,这会增大电阻,甚至不牢固,一碰就掉,不信可以找块铜板,镀一点锡焊一根单股粗铜线,反复拉扯铜线就能在弯折位置看见缝隙了,可能使劲一拉就掉。
所以说,老师傅口里“锡焊铜,糊弄穷”是很有道理的,多绕一圈再焊就十分可靠了,这种装配方法我也在用

(记录)天鹅621收音机组装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04856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总得来说搭棚焊的电子管收音机太难拆卸了,当时这种工艺方法,牢固是牢固,但对于拆卸检修显得有点 ...

赞同老师的创新,电子管收音机搭棚零件最不好换。管座,波段开关。就是一个小电阻都缠了几圈。老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金属之间的热熔焊接会导致由于金属热膨胀系数不同,天长日久引起的焊接面裂缝,这会增大电阻,甚至 ...

不知有无更好的焊锡能够克服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老师的创新,电子管收音机搭棚零件最不好换。管座,波段开关。就是一个小电阻都缠了几圈。老费劲了。 ...

嗯呢,,,

网友:
楼主,你焊接的时候,用电烙铁添加焊锡丝预焊,原来的焊点会很快熔化。试试吧!

网友:
只是螺丝代替焊片,谐振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