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飞利浦FA951组合音响

楼主(2022-10-19):
朋友送的一套飞利浦9510组合音响,当年买的时候应该是好几千,成色还很好,试机电唱机不转,收音机可用,磁带两卡座都不转,只能拆机了。

网友:
ht删除tps://pan.ba删除idu.com/s/18O6-i-FRc5MRPY0CHud2Hw 提取码: just

楼主:
拆开一看,电唱机皮带断,继续拆卡座,发现每个卡座传动齿轮有3个全部风华成碎片和粉末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网上资料说 飞利浦这款机芯,小日本用的是可降解材料,真是用心良苦啊。
网上查到有同样的齿轮可以更换,继续拆机芯,拆掉大飞轮,但是拆反面的放音磁头下沉组件时,遇到了难题,研究了半天无从下手,又不想暴力拆解,只能作罢,以后就当电唱机和收音机用还是可以的。
如果哪位老师拆过这样的机芯,敬请告知拆解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曾经拥有过!!

网友:
飞利浦,磁带机器的齿轮;

头痛啊!

年代久了,粉碎。不如日本机器。

我是不相信它了。

网友A:
把链接中两处“删除”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链接中两处“删除”删除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一款,还有带机柜的样式,拖两个落地大音箱,记得是8'低音。

网友C:
北京飞利浦厂的杰作   当时环保部门对于北京的化工厂有过要求 只能使用再生塑料 最后环保要求上去了 质量下来了 现在的飞利浦音响都是磁带部分齿轮损坏
其他国家的机器 使用夹层齿轮技术 增强寿命  树脂+金属+塑料制成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款,还有带机柜的样式,拖两个落地大音箱,记得是8'低音。

是的,全套,一个机柜,两只大音响,小车装了二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飞利浦厂的杰作   当时环保部门对于北京的化工厂有过要求 只能使用再生塑料 最后环保要求上去了 质量下 ...

原来是这样,唯独飞利浦这款机芯,3个齿轮粉粉碎,死无完尸

网友(2023-02-08):
某宝有专用齿轮卖。完全一致

网友:
才碎了3粒?我那台菲利普碎了7粒,网上有3d打印的代换齿轮,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开一看,电唱机皮带断,继续拆卡座,发现每个卡座传动齿轮有3个全部风华成碎片和粉末状,我还是第一次见 ...

你积分太低,送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积分太低,送你上去

非常感谢

网友:
飞利浦的塑料件太脆

网友:
要把机芯中间的细长条的弹簧退下来,按住机芯两侧,才能把磁头组件卸下来换齿轮。小心别丢了滚珠。齿轮精度不够会产生运转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