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3010指针表电压标尺测量

楼主(2022-10-19):
坛友5free发现 VC3010 的 “5V 到 8V 之间线性较差”,原帖:种草600元的指针表,到了买了个60元的指针表

这表的电压刻度,怎么看都不均匀。
用原帖的图简单测量,的确不均匀,重要的是误差无规律。
因为这表采用了“扁平”标尺,既指针和标尺所在的圆不同心,所以不均匀是正常的,但应该、必须左右对称才对。

索性入手一块(应该是同一家店的)。
在实物上按距离测量,猜测初步得到确认。
正确的姿势是测角度,这得拍照在电脑上操作才准。
为了尽量不变形,拆了表蒙子扫描,然后在CAD上测量电压标尺,

很明显,5V 到 8V 之间线性较差是标尺造成的,
实际上,右半侧都不好,可能表头磁场也不均匀,局部会有抵消或强化。

扫描和测量也会有误差,但这种误差一般是有规律的,
再结合坛友5free的实测数据,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标尺有问题。

表头扫描图,因为没单独拆出表盘,扫描仪又无法调焦,所以照片不太清晰,但也足够了,不影响分析。

身边暂时没工具,借用坛友5free的实测数,以后补测。

标尺所在的大圆拟合得很准,指针偏转角测得为 90.6度,
小圆心跟实物有点儿偏差,可能是扫描的问题或安装误差,但不会造成无规律误差。

线性分析,局部标准线在下面,说明刻度偏右、实测值会偏小。

楼主:
话说这表的表头真不错,做工精致,是新型内磁表头,磁芯貌似是两片类似轴瓦的强磁片。
动圈架与铁桶有榫卯连接,定位准确,人为的安装误差会小很多。

楼主:
这种结构,单独拆度盘不会卡线圈,遂拆下刻度盘重新扫描、测量。
以大圆圆心的X坐标和2个安装孔的Y坐标为指针轴心。

结果没变,误差甚至更大。
实在想不通,这刻度线是怎么画的?可惜了这么好的表头。

网友:
可惜了这么好的表头,可惜了这么好的品牌,可惜了广大VICTOR粉丝的信任

楼主:
于版的老款VC3010,黄色壳的,刻度盘貌似完全一样,
新头配旧盘?就像MF47,9V/16.5的表用了15V/22的LV刻度线,
孩子都长大了,还让人家穿着小鞋子

补充内容 (2022-10-22 11:16):
纠正下,16.5的47表是电感标尺L(H)用错了,笔误成LV了。

网友A:
这个表头阻尼接近吊丝,不快,不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阻尼接近吊丝,不快,不冲

阻尼确实大,不过有人喜欢这种感觉。

网友B:
可以自己重新画个表盘,打印覆盖原表盘还可以找个激光雕刻机开个镜孔,或者直接激光雕出表盘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重新画个表盘,打印覆盖原表盘还可以找个激光雕刻机开个镜孔,或者直接激光雕出表盘也不错

呵呵,表太多基本不用,大多数是好奇,买来解心疑的,过后就吃灰了。
真没画过刻度盘,建议不错,可以当做下个玩儿法

网友C:
指针表我还是喜欢500那种大格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表太多基本不用,大多数是好奇,买来解心疑的,过后就吃灰了。
真没画过刻度盘,建议不错,可以当 ...

有钱人,这么个玩法,把玩后没用的表便宜处理给穷人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人,这么个玩法,把玩后没用的表便宜处理给穷人好吗?

哈哈,地摊货居多,几十块也抵不上一个DT4282 ,暂时理性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我还是喜欢500那种大格子

大宽表头,看着确实舒服,读数精度也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宽表头,看着确实舒服,读数精度也高。

我刚刚买了一个MF66万用表,杭州产的,这个平时不追求精度,用在电工维修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买了一个MF66万用表,杭州产的,这个平时不追求精度,用在电工维修可以吗?

可以的,MF66表,电压灵敏度只有3.3KR/V和1.6KR/V,应该就是电工表,普通维修反到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买了一个MF66万用表,杭州产的,这个平时不追求精度,用在电工维修可以吗?

电工用表我还是建议用交直钳表,电工使用最频繁的是测量线路电流,指针表可做补助,主打已经难胜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表的表头真不错,做工精致,是新型内磁表头,磁芯貌似是两片类似轴瓦的强磁片。
动圈架与铁桶有榫卯 ...

听你这么一说,我决定也去买一个

网友F:
楼主买的带电路图吗?多少钱

网友D:
用AutoCAD画表盘好画吗?用电路板的软件能画,比较麻烦不好用,好处是可以直接打样。用AutoCAD画能打样吗?

网友F:
刚才上网上看了一下,我还是喜欢3021,因为它有测电池的功能,但是我不知道3021和3010的表头是不是一样的,问了客服,人家也不知道

网友G:
我觉得使用这种表盘,北方话说是鸡贼,大概就是耍小聪明的意思。减小了一点表壳的尺寸,便宜了材料费。可使用者要一直面对弧长缩水的表盘,费了眼睛。变像的缺斤短两,骗人,鄙视。

网友H:
当年为了追求完美,利用各种仪器测试(调整)万用表(指针式的,当时没有数字表),搞坏了好几块,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水平远远不如生产厂家的专家,一块表买的时候简单试验一下就行,平放,仰放,立放(左右45度,90度,135度,倒放),前倾后倾(45度,135度),只要误差可以接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买的带电路图吗?多少钱

50多元,不带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utoCAD画表盘好画吗?用电路板的软件能画,比较麻烦不好用,好处是可以直接打样。用AutoCAD画能打样吗?

CAD做这种事非常方便,小CASE ,但我不太熟练,AI也行,我更不熟,只画过一次扫频仪面板。
PCB厂不支持CAD,电路板软件我用的是AD,好像画不了任意角度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为了追求完美,利用各种仪器测试(调整)万用表(指针式的,当时没有数字表),搞坏了好几块,得出的结 ...

前倾后倾就复杂了。
其实VC3010的基本精度为3%,比MF47低点儿,按说现在误差也并未超标,
无论标称精度、还是实际表现,从使用上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若是因为刻度盘失误,就不是一回事儿了。更正之后标称2.5%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上网上看了一下,我还是喜欢3021,因为它有测电池的功能,但是我不知道3021和3010的表头是不是一样的, ...

表头大概率都是一样的。
BATT档我觉得没啥必要,比较鸡肋的功能。
你在电池两端并个电阻(阻值根据电池的实际负载定),然后用电压档测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使用这种表盘,北方话说是鸡贼,大概就是耍小聪明的意思。减小了一点表壳的尺寸,便宜了材料费。可使 ...

您分析得对,压扁之后弧长减小了 7.8%,压缩后,50个格子中间密两端疏,左右对称。

网友I:
引用 楼主:
表头大概率都是一样的。
BATT档我觉得没啥必要,比较鸡肋的功能。
你在电池两端并个电阻(阻值根据电 ...

不单止测量电池的用处不大。我觉得连LI/LV用处也不大。LV基本上就是遵循了以前学的锗管是0.2-0.3,硅管0.6-0.7。现在指针表的LI/LV值与数字表有分别,误差可以达到10%,不同数字表得出的LI/LV值也不一样。现在用数字表测到的LV都是500mV多。
记得以前的稳压管前级的2SC1162软击穿,就是Rbe大了几个K(好像大了是3K),就不能用了,如果现在用指针表测量就是LV大了,现在好像硅管的LV没有说达到0.8或者0.9以上就不能用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倾后倾就复杂了。
其实VC3010的基本精度为3%,比MF47低点儿,按说现在误差也并未超标,
无论标称精度 ...

当年现场维修,没有地方放仪器(不只是万用表,还有别的仪表),有时还要挂到脖子上(腿上)去测量,所以有一段时间就去调校仪表,所幸国有大厂,仪表退库换新不受限制,所以才敢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CAD做这种事非常方便,小CASE ,但我不太熟练,AI也行,我更不熟,只画过一次扫频仪面板。
PCB厂不 ...

忽然想到个办法《表头型号是怎样命名的?》23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476442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忽然想到个办法《表头型号是怎样命名的?》23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计算好办,用分度函数在EXCEL里算好就行。
阵列最方便画等差数列,欧姆这种非线性的也可以输入不同的数?没试过。
不行的话一条条画也没多少。给CAD写插件读取EXCEL最方便,随便改算法,一键更新,但犯不上

难在印制,PCB底色白,丝印选黑,露铜勉强算红色 ,再想要绿色就不好办了。
印制标签的厂子应该能办到,但价格肯定不低。我定制的单色半通明面板,100元10张,只用了1张。
若有合适的贴纸,自己激光彩打最简单。

PS: 淘宝上还有种制作转印帖的,据说防水耐磨,不知能不能套色。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单止测量电池的用处不大。我觉得连LI/LV用处也不大。LV基本上就是遵循了以前学的锗管是0.2-0.3,硅管0. ...

没办法,想要绝对可信只能恒流,万用表做不到。
即便同一块表、同一档位,对不同管子电流也不一定相同。
凭经验大概比较一下还是可以的,
比如用同一块表同一档位、测筛选同一型号的管子,不用管它是按什么刻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好办,用分度函数在EXCEL里算好就行。
阵列最方便画等差数列,欧姆这种非线性的也可以输入不同的 ...

一次阵列粘贴一个 ,多次重复就可以,麻烦点但是比输坐标要省事,也直观。EXCEL不会用,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个欧姆刻度就是计算器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画的《用互感器的esr表》35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3
但是对于楼主这种压扁的弧线刻度麻烦,这种办法会上下错位,只能人为地调整一下上下位置再阵列粘贴,眼睛看上去行就得了。
嘉立创能做全彩色的PCB,具体不清楚怎么个情况,必须用他的软件才行。
打印的话有带背胶的打印纸,用激光打印机打,喷墨的画质好但是会褪色,或者去照相馆去打印,他们那种好像不褪色,但是价格高。有一种PP的喷墨带背胶打印纸,背面光照呈现半透明效果,需要背光可选。标签需要问做广告的了。不知道这些东西静电怎么样?PCB的话怕静电可以整体铺铜,但是不铺铜可以半透光。

网友:
别的论坛的彩色pcb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表蒙子怎么拆的,试着撬头部的卡扣,没动。不敢硬撬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做这种事非常方便,小CASE ,但我不太熟练,AI也行,我更不熟,只画过一次扫频仪面板。
PCB厂不 ...

可试试用阵列工具,在立创eda中用过

楼主:
我见识短了,还可以这样,真漂亮
如果打板就剩板子厚度问题了,铝基?

PCB软件能画刻度,就是太费劲。CAD更专业,可能您没试过,单个画线,用阵列操作比直接输入角度复杂点儿 ,定义好坐标系就行。
还有您说的不同半径,在CAD可以用一条线剪断所有跟它相交的线

包括CAD、AI、PCB软件,只要是矢量软件,阵列是基本功能,但各有所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表蒙子怎么拆的,试着撬头部的卡扣,没动。不敢硬撬

在电池仓上边和下边,各有两个卡扣,从内部用一字螺丝刀顶出来就行。下边的要拆开PCB才能看见。

楼主:
终于有条件测试了。3条主要标尺,因为本应居中的中点刻度线偏右半格,所以电阻、电压、电流都不准。

电阻:半偏附近,读数偏大半格,这表中值20,读数为21,测16.5读数17左右,测22读数23左右。
DCV:可以重复5free的测试结果,区别是直到9V都不准,7V位置准(可能是叠加了磁场偏差,表头离散差还是有的)
ACV:测的是250V档,还算可以,不太过分,可能是叠加了电路误差,交流档电路误差比较大。
DCA:测的是5mA档,半偏时最不准,其它位置误差相对电压电阻小点儿。

懒得拍照了,就看看欧姆档吧。

支持 反对

楼主:
刚打了好多字,发完不见了

-----------------------------
终于有条件测量了,猜测被证实,3条主要标尺都有问题,跟前面分析的一样,中心偏移是主要原因。

比如电阻档,这表中值20(9V+3V的表都是20),中值附近读数都偏大半格,20读数为21、22读数为23左右、16.5读数为17左右。

楼主:
手机镜头角度问题,多少会有些偏差,已经尽量反映了实际情况。

楼主:
但愿不是所有胜利指针表都这样

网友:
看起来尴尬,但是还是属于误差范围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愿不是所有胜利指针表都这样

哪个牌子的指针表好?当然指现在的,不要说老表,不是一个级别没法比。

网友:
不必强求,大概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我从沒强求指标表必须刀刀切线,但画错表盘这事儿总觉得不可思义。

网友(2022-12-08):
胜利就是个笑话!刚出新品时比较用心,随时间延长越来越完!现在哪有精品?以前数字表胜利是首选,现在优利德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