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606有显示,不能控制

楼主(2022-10-19):
我见识少,开始以为PL-606是数调机,买了两个坏的,拆开才知道是数字接收的。有一台电池漏液,主板腐蚀严重,重新连线后可以使用,另外一台很新,搜索电台和调节音量有显示,只是音量控制电压一直是高电平,也无法收台,我感觉是单片机的问题,于是我到鱼上买了一块控制板,卖家不肯说具体情况,我感觉板子应该是坏的,到手上机测试确实是坏的,我用延长线将控制板和主板连接好,测试发现是二次电源的一个过孔腐蚀开路导致收音芯片无供电,用漆包线连接好,测试正常了,但是这个板子是用贴片按键,不是锅仔按键,装壳后会定外壳,感觉有点无奈,剪短面板上的塑料按键比较麻烦,主要怕剪不好,先放一放,改天再搞。

网友A:
调台和声音旋钮都是编码器,实现AB步进信号传送给单片机。不旋转,电平是为高。编码器周围应该有一颗上拉电阻和一颗下拉电阻及对地电容组成一个网络。有示波器直接上探头到编码器AB端看是否有正确输出波形。如果没有示波器,只能查看是否有虚焊,补焊下元器件引脚,基本能解决问题,除非音量编码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台和声音旋钮都是编码器,实现AB步进信号传送给单片机。不旋转,电平是为高。编码器周围应该有一颗上拉电 ...

两个拨码开关功能正常的,可以调时间,

楼主:
星期天,静下心来,把好的板子拆了屏蔽罩,对比测试,发现坏板子收音IC的 32K晶振两端波形不正常,拆了一个二手晶振换上,板子正常了,装好测试接收正常,灵敏度很高,手上的收音头忽然不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