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线路板原件

楼主(2022-10-19):
请教坛友,v1那个三只脚的原件是什么,一个led头灯坏了,上电就量,不可以调节亮度,打开发现烧坏一个原件,

网友:
看封装应该是MOS管,,可以拆下看看还亮不亮,如果不亮,应该就是功率管

网友A:
整个芯片都糊了 有的还没有丝印  是什么型号的led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芯片都糊了 有的还没有丝印  是什么型号的led灯产品

坛友好,是菲尼克斯的hp30

网友:
应该是mos管

网友:
大功率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