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万用表请教

楼主(2022-10-19):
              我的95年的南京金川47万用表前一段时间用的正常,今天使用欧姆档表笔短路指针过零调不到零位,不知是何原因,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电池还好吗?

网友:
换个新电池再试一试。

网友:
打表调不到零

楼主:
是过零不是不到零。

楼主:
是调零电位器不好?

网友:
是的电位器换一个九块钱

网友:
这种47型表,一般都是在调零电位器的旁脚上焊有一个1.5K的半可变电。一般都是这个零件老化失效。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过零不是不到零。

没看好,以为是不到零。

不会了。

网友:
欧姆调零电位器坏了或电位器串联的电阻坏了

楼主:
今天自己好了。也可以调零了。

网友:
如果出现过这个情况,现在好了,以后可能还会再出现。有块84年的47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且时好时坏,最后还是拆下开关板,将下面与欧姆调零电位器串接的一只半可变处理下(钳子夹引脚片、补焊串接的电阻焊点),之后一直正常的。

网友:
我想有机会是虚焊

网友(2022-11-25):
如果各电阻档都不能回零,大概率是电池电压低引起的,如果个别档位不能回零,则电路有问题

楼主(2023-09-22):
可调电位器用多大电阻更换比较合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