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助

楼主(2022-10-19):
想做一正负输出可调稳压电源,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双24伏,调整管用LM317及LM337耐压够吗?交流24伏整流滤波后空载37伏多。

网友:
当然够啊!!!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记得lm317可耐36V的压差。现在输入电压37V,而lm317稳压后最低输出1.25V,工作时的压差最差情况刚好小于36V。

因此,耐压是没有问题。但电流、功耗必须要另行计算和安排。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帮忙,LM337耐压多少?

网友:
LM337耐压也是37v

网友:
买高压型号lm317hv
最高60伏,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