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j7推2A3

楼主(2022-10-20):
小弟初接触胆放,一次机会朋友送除功放管的2A3放大器,摸索后发现其结构与网上的某图有点相似。有点疑问请教各位前辈。
1、线路图中五级管栅极电阻1.2K是否属于反馈电阻,其它的2A3放大没见过这种?
2、耦合电容能否加大到0.15u
3、功放用手机直接输入时声音有点小,用无损解码器输入还可以接受。
请各位不论赐教。

网友:
我的是6N8P推2A3C

网友:
1.2K是把第二栅和屏极接在一起,6SJ7作为三极管使用,感觉最好用五级管标准接法或加一级推动级

网友A:
6SJ7对应国产的6J8P,是个五级管,楼主的图中是按照三极管接法当三极管用了。6SJ7即使按照五级管的标准接法,放大倍数比较大,推2A3也不算是很令人满意,何况接成三极管以后,仅仅相当于一个中等放大倍数的三极管,达不到推满2A3的要求。所以实际表现就是音源必须输出很强的信号才能获得足够的功率。
建议:不想大动的话,把6SJ7改回到标准接法,想大动就改成两级三极管6SN7(国产6N8P)推动。

网友B:
电路图有误,前级供电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有误,前级供电接地了。

涂改液涂少了,机器正常工作的

网友C:
还是不说什么了,说多了楼主不高兴。
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D:
有没有6P14单端效果最好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6P14单端效果最好的线路

非常抱歉,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说什么了,说多了楼主不高兴。
玩的开心就好

机器拿回来就觉得象在垃圾堆捡回一样,装上曙光的管子推8寸的同轴音色不错,之前在领导家听过珠海的300B厂机推盟主和剧院2号,感觉2A3的音色有别于300B,比较适合个人的听感。还是请海板给点意见,最近比较积极刷论坛想尽多的了解电子管机的工作点,调试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J7对应国产的6J8P,是个五级管,楼主的图中是按照三极管接法当三极管用了。6SJ7即使按照五级管的标准接法 ...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J7对应国产的6J8P,是个五级管,楼主的图中是按照三极管接法当三极管用了。6SJ7即使按照五级管的标准接法 ...

其实早有这样的想法,不过碍于初接触电子管电路觉得调试等操作有点高深所以有点没敢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