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地线

楼主(2022-10-20):
隔离变压器地线怎么接?

网友:
我选(1),正规路子。

网友: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图2很明显输出因为接地,又跟输入线圈连在了一起,没有了隔离作用

网友:
不用接地线,接了地线就不隔离了。

网友:
一般是图1接法

网友A:
接地线还隔离什么?

网友:
第一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线还隔离什么?

他接的是屏蔽层线。

网友:
图2的地与次级隔离零线相接不对。

网友:
初次级间静电屏蔽端需要接入大地就行了,这样输出地即与大地隔离又不存在感应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