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热胆4P1S是否可以阴极输出,是否跟旁热胆一样?

楼主(2022-10-20):
直热胆4P1S是否可以阴极输出,是否跟旁热胆一样?

网友:
当然可以,直热整流二极管不就是阴极输出吗

网友:
条件是,给该管供电的必须是独立灯丝绕组、且不接地。

网友:
直热管阴出确实有点小麻烦。不过还是没问题

楼主:
我试了试,直热管阴极输出音量很少(跟旁热管比),是不是电流增益少了?灯丝即阴极,变化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直热管阴极输出音量很少(跟旁热管比),是不是电流增益少了?灯丝即阴极,变化量少?

是不是被灯丝吃掉了,灯丝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