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画抛物面

楼主(2022-10-20):
使用python语言画的抛物面.

源文件

源文件

运行结果

运行结果

楼主:
# 3d plot paraboloid
# p302.py
# cxd 2022-10-16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mpl_toolkits import mplot3d

fig = plt.figure(figsize=(8,6))
ax = plt.axes(projection='3d')
a = np.linspace(0, np.pi*2, 40)
r = np.linspace(0, 1, 40)
R, A = np.meshgrid(r, a)
x = R*np.cos(A)
y = R*np.sin(A)
z = R**2
ax.plot_surface(x, y, z, cmap=plt.cm.Blues)
plt.show()

#end

楼主:
运行方法: 在命令行模式下,输入
python p302.py
即可.

网友A(2022-11-29):
其实质只是给模型赋了些参数而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质只是给模型赋了些参数而异

对呀,我也觉得,为什么盛行这个语言,还是解释性的。
本身basic可以搞定的。
其他语言,尤其C,c++,c3,vb,JAVA,VBSCRIPT,都可以完成。
无非没有人写相应的库,而已
不知理解对否

楼主:
可以自己试一下,不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我也觉得,为什么盛行这个语言,还是解释性的。
本身basic可以搞定的。
其他语言,尤其C,c++,c ...

就因为它库多,你要用C语言画出这个那费老劲了。basic没用过,画个它大概多少行代码?

网友:
核心是很多库,用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