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ips241V8显示器边板上的IC询问

楼主(2022-10-20):
一台Pilips(上海产)型号241V8显示器无显示,打开机壳后发现边板上(图中红色所指)IC严重发热。看不清楚是何型号。求修过此机的坛友告知是何型号IC或可代用型号。谢谢。

网友:
dc-dc芯片,发热未必是芯片坏,负载有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别折腾了,我交过学费了,有可能液晶面板漏电,sm4047

网友:
估计是后面有元件短路或损坏导致电流大发热。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