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mf10万用表电阻,直流各档精准得很。1UA档表现得都是很不错,只有交流档

楼主(2022-10-21):
50年前的mf10万用表电阻,直流各档精准得很。1UA档表现得都是很不错,只有交流档230伏的交流电指示的是210多。是不是电容干涸了,50多年了啊。大概率吧。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1977年的MF10型没找到 1 微安档啊。

估计楼主搞错了,mf10不可能有1ua档,国产无源表最高灵敏度就是10ua了

楼主:
电解电容可以放50年不干涸?????

网友:
拆下来用电桥测试就知道了。不要看容量,要看D值才能知道是否干涸。

网友:
很简单,换一个试一试就是,

网友:
电解电容推定使用时限为15年

楼主:
关建是焊点我都不想动它,电解电容钽的都有。

网友C:
如果想保留原汁原味,就不要要求个别档位的精准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完美,多少有点遗憾也正常,没有反而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保留原汁原味,就不要要求个别档位的精准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完美,多少有点遗憾也正常,没有 ...

网友B:
我的1977年的MF10型没找到 1 微安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1977年的MF10型没找到 1 微安档啊。

不知道以前的设计理念,都知道14是电工表、10是电子表,14的精度却高于10。如果将14精度用在1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搞错了,mf10不可能有1ua档,国产无源表最高灵敏度就是10ua了

楼主只是笔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以前的设计理念,都知道14是电工表、10是电子表,14的精度却高于10。如果将14精度用在10就好了。

mf10不可能达到mf14的精度,不说别的,表头就不行,主要是线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以前的设计理念,都知道14是电工表、10是电子表,14的精度却高于10。如果将14精度用在10就好了。

14的精度,10的灵敏度,那表要贵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
万用表中毒那几年一直想买一块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977年的MF10型没找到 1 微安档啊。

我也有MF-10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的精度,10的灵敏度,那表要贵成什么样子了。

你的说法对的,当年可能要300元了,

网友:
现在市场价格与个人喜好10表干不过47表,真有点可惜

楼主:
10表现在很便宜,将来可以给小孩子引导学习。又可以当摆件,想用的时候,也很好用。非常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977年的MF10型没找到 1 微安档啊。

这么多啊。

网友F:
MF10表头右侧立板上的电位器是校准交流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MF10表头右侧立板上的电位器是校准交流档的。

谢谢阿。对于有年头的电子设备首先想的是电解的失效 ,原来这还有个电位器,可以先调一下

网友:
调这个电位器前,先确定直流电压档已经是精准的。

网友G:
修万用表也要电桥吗?看来我得去买个电桥了

网友H(2022-12-05):
引用 网友G:
修万用表也要电桥吗?看来我得去买个电桥了

不绕绕线电阻可以不要,电桥主要是测量绕线电阻阻值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绕绕线电阻可以不要,电桥主要是测量绕线电阻阻值用

电桥包括直流电桥和交流电桥两大类,层主说的是直流电桥吧。
交流电桥测线绕电阻,会包含感抗,如果线绕电阻是用在直流电路中的,测量值会不准。如果只是测量绕制之前的锰钢丝线阻,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保留原汁原味,就不要要求个别档位的精准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完美,多少有点遗憾也正常,没有 ...

要练童子功就不能手淫?

网友:
楼上的弟兄,你这表是用什么檫洗的。很新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