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用表求助

楼主(2022-10-21):
手头有几块500表,统一的毛病,表头轴尖与轴座摩擦力太大,转动有阻力,轻敲表壳指针微微移动后指到正确位置,回零也是同样。按网上的介绍,将轴座拆下用酒精浸泡,用牙签削尖清洗,轴尖同样用牙签蘸酒精清洗,但效果不明显,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办法吗?总不能老敲表吧。

网友:
适当放松上下轴承,轻轻敲击表蒙,指针稍微点头正好。

网友:
表针回位不好是一个“复杂”问题,轴尖问题,除了装配间隙与磨损还有个几何轴心是否平直;游丝,除装焊平整外还有个圈距是否均匀与游丝中心是否与动圈中心偏离问题;动圈平衡,校正指针与动圈的几何角度校正动圈动态平衡,这几项做到位问题可解。

网友:
用钟表油润滑,量要控制好!

网友:
吧上下轴承互换一下试试,少量的表头可以修复。上轴承出力小。

网友:
钟表润滑油伺候

网友:
轴尖坏了?

间距大了?

楼主:
感觉不像轴尖问题,其中有一500表原回位良好,后因误用电阻档测220μf400V带电电容,造成打表把轴尖震下来了,重绕动圈按装后回零就不行了,估计还是轴承不洁造成的。从前也有人说用钟表油,如果油干了后有残留,岂不更糟?在此感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星期天闲着,继续修表头,这个表是1967年产的,舍不得扔掉。将轴承拆下来用酒精浸泡再清洗,祝我好运吧!

网友:
放大镜观察游丝是否有有粘连擦碰,脱开游丝外圈重新焊接试试

楼主:
游丝虽然焊接的不太平整,但没有粘连碰圈等情况,谢谢关注。

网友:
你这个表,就是轴尖,轴座问题,轴尖不能动了,试着换一下轴座,旧表老的一些轴座很不错。换过几个效果不错。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忙,如楼上如说,就是轴座的问题,用牙签是清洗不干净的(太粗),我用的缝衣针,多清洗几遍就可以了。动圈重绕怕灵敏度下降多绕了100多圈,结果满度电流为34.5μA,磁钢退磁太麻烦,用铁片加了磁分路器,表头完美修复。

网友(2022-11-25):
上下轴尖的螺丝适当松一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