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芯片QZW218FK 有资料吗?

楼主(2022-10-22):
电瓶车充电器芯片QZW218FK 有资料吗?可以用什么芯片直接带换

网友:
友友你说的芯片,好像是属于程序芯片,是厂家录入进去的,这个好像没有卖的,只能找厂家给你重新录入程序即可。最笨的方法就是,只能从旧板子上拆下来安上使用,你确实是这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
南京擎瞻微 没有资料 TB上有QZW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