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笔式微型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2-10-16):
我用的是IN6OP做检波,两边连了683pf和4700pf的瓷片电容,再用了小型的线圈,测试了不响,请大神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把要交流的内容都集中在一个帖子里,不然本版区快成你的草稿纸了。

楼主:
自制微型矿石收音机(后续)

上次的收音机,有可能是线路有问题,我重新检查了一下,的确是路线路的问题,有大佬能,告诉我收音机的线怎么接?(初学者,由于图片文件过大,上传不了)

网友A:
我用一只晶体三级管做了一台最简单的收音机。只收一个台。具体的做法:b(基级)接天线,c、E(集电极、发射级)接耳机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只晶体三级管做了一台最简单的收音机。只收一个台。具体的做法:b(基级)接天线,c、E(集电极、发 ...

您挺有创意呀,实际上三极管就是两只背对着的二极管儿。就是单极检波线路。如下图来自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挺有创意呀,实际上三极管就是两只背对着的二极管儿。就是单极检波线路。如下图来自网络。

谢谢指点.....

楼主:
按照这上面的能成功吗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creenshot_20221022_085334_com.huawei.hwvplayer.youku.jpg

楼主:

可以去查看

网友:
在手机上可以编辑图片,剪切成小图片上传试试。

楼主:
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不响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这是550kb

网友:
你都不说清楚自己的电路结构,元器件情况,别人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猜谜语?可能性太多。

楼主:
图片我不会缩小尺寸550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挺有创意呀,实际上三极管就是两只背对着的二极管儿。就是单极检波线路。如下图来自网络。

只用三极管就可以做收音机

楼主:
存成jpg格式文件

楼主:
这是我制作的半成品

楼主:
电路图  圆珠笔型无电源收音机

网友:
想起了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  圆珠笔型无电源收音机

楼主您好:

1:发出的帖子目前是不能撤回的,所以发帖需谨慎!

2:另外,在您的手机浏览器或者电脑浏览器上,请使用电脑版登录矿坛和使用。这可以极大的容许您的发图图片尺寸,手机版的图片限制都特别小。

3:发一个帖子,就像写一篇文章,应该标明动机,测试电路,测试材料,测试结论,心得体会。如果缺失一项或更多项,可能会让人对这个帖子的意义云里雾里,无法有效掌握到您的信息。

4:如果您使用电脑版进行发送图片的时候,选择输入框上面的图片就可以在坛内图床上传,如果尺寸过大,可以以非原图的方式发送到手机QQ上,再下载下来尺寸就刚好合适,而且压缩量也可以让人满意。

也可以使用外置图床进行链接,在外图床上,上传原图后获取URL粘贴到自己的帖子里面,就是一条直达链接,可以不压缩而获得高清的质量。

5:发帖之后,120分钟之内可以修改,在此期间,请仔细阅读您的文章并做修改。

6:如果您的初稿打完之后,请注意复制保存在一个其他文件上面,免得矿坛突然抽风,把您的文章全部乱码错误。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用手机登陆,就可以手工画图拍照上传,系统自动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