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输出变压器磁隙太小问题请教

楼主(2022-10-22):
   我新绕了一对6V6单端输出变压器,在加磁隙垫纸的时候用纸拿错了,应该是用0.08mm厚垫纸,结果垫入了0.06mm厚的纸,在试听是发觉声音总好像有拖尾(声音不干净)的状况。想坛内老师,高手指教,这个现像是否是磁隙大小所引起,还是机器的另外原因引起的。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一个基本问题,喇叭是个谐振系统,为了不失真必须用高于谐振频率的信号来激励,如果激励信号内含有接近谐振频率成分那摩喇叭的响应一定会大大的差劲,楼主肯定是遇到这种情况,加上一个滤波器滤掉甚低频分量听感也许就改善了。

网友B:
磁隙是为了防止直流磁通的影响,也就是磁芯中恒定磁场的影响,能造成失真,但一般与声音拖尾和音色无关

判断磁隙是否合适并不难,开大音量观察输出波形,如果发现负峰切顶就是变压器磁隙过小,如果没有示波器也可以也可以听音色,大信号音质改变就有饱和的嫌疑

网友C:
功放控制不住喇叭,就会有拖尾这种现象,余振嘛!尤其是无大环负反馈的多极管电路更甚。

声音解析力不够,失真太大,不失真功率小,就会觉得声音不干净。

网友D:
应该不是垫纸的问题,这声音就是胆味

网友E:
没听说那么敏感(精确)的磁隙,要是不确定,减少屏流试试是否有所改善,还有小音量是否有问题,才能判断是否磁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听说那么敏感(精确)的磁隙,要是不确定,减少屏流试试是否有所改善,还有小音量是否有问题,才能判断是 ...

   giff9兄,谢谢你的指教,我按你说的调整一下屏流试试,谢谢兄台指教!

网友:
这个有个参数,叫做阻尼系数:

"
放大器的额定负载(扬声器)阻抗与功率放大器实际阻抗的比值。
"
电子管的,好像要3-10吧。
晶体管的能做到更大。貌似大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垫纸的问题,这声音就是胆味

   dianzig兄,我在这之前绕的一对输出变压器,现在这个的绕制情况与前面那只稍有不同,分布电容小一些,测试频响曲线好很多,高低频都扩宽不少,但装上去感觉高频确实有改善,但低频就觉得有上面说的拖尾情况出现,低频端不够干净(清晰),感觉不是兄台说的胆味。谢谢兄台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控制不住喇叭,就会有拖尾这种现象,余振嘛!尤其是无大环负反馈的多极管电路更甚。

声音解析力不够 ...

   刀尖兄,你说的这种状况,我前面绕的一对输出牛没有这种状况,就是感觉高频端情况不太理想(17KHz就衰减了 -1db)。后来绕制了这对,低频端和高频端都有改善(高频端到 55KHz 才衰减了 -1db),装上机试听,高频端确实有改善,低频端比以前那对下潜更深了一些,但就是有拖尾(不干净)的状况出现,我就怀疑是不是磁隙小了,中低频段相比高频段输出电流大,磁隙不够大引起磁饱和而造成失真现像。还望兄台帮忙分析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F:
用频谱仪看一下,是不是有自激,在变压器的两端并一个几十P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频谱仪看一下,是不是有自激,在变压器的两端并一个几十P的电容试试。

  深圳兄,我后天设备就到了,我就按兄台所说的测一下机器工作情况,到时候有不懂的地方再向兄台请教。谢谢指教!

网友G:
6v6单端牛估计也就是66片的小牛,如果小牛0.06气隙也不算小估计到不了磁饱合程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G:
6v6单端牛估计绕的是小牛感觉0.06气隙也不算小,气隙大小影响的是电感量,电感量大小和低频下限有关而漏感 ...

6v6单端牛估计绕的是小牛感觉0.06气隙也不算小,气隙大小影响的是电感量,电感量大小和低频下限有关而漏感和分布电容影响的是高频而且漏感和分布电容和牛绕制工艺有关,牛牛绕完漏感及分布电容己定了,所以楼主感觉的声音拖尾应该和气隙大小无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6v6单端牛估计也就是66片的小牛,如果小牛0.06气隙也不算小估计到不了磁饱合程度。

可以换功率大点的输出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6v6单端牛估计绕的是小牛感觉0.06气隙也不算小,气隙大小影响的是电感量,电感量大小和低频下限有关而漏 ...

  发烧兄,我的6V6单端输出变用的铁芯比较大,是 86*45 mm 铁芯,按理论算下来气隙是 0.0816mm,我垫纸时拿错了,把 0.06mm 厚的纸当成 0.08mm厚的纸了。我现在感觉是磁饱和引起失真导致听感有拖尾(不干净)状况,想请坛内老师及高手给判断指教一下,也万分感谢兄台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换功率大点的输出牛吗

   83兄,我就是用的 86*45 铁芯,这都是绕的第 五对牛了,最大的一对用到 96*50 的铁芯。后来一个朋友给了 86*45 铁芯的一个数据,绕的第一对效果就很有提高,这是按那个数据绕的第二对了,比第一对又有点提高,就是感觉有这个问题。管子用的是 GEC 6V6G,音箱是英国 天朗 的8吋同轴箱 ,我比较喜欢听音乐,想机器效果好一点。其实整体效果已经很不错了,但还想完善一点,就又麻烦坛内老师和高手指教了。谢谢兄台指教!

网友I:
不是高手,一直关注牛出的音色。
拖尾应该不是胆味,与气隙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就算垫纸厚度不够,也只会音响大信号(满幅上下摆动时,正峰触及转弯处(膝点),影响信号幅度的线性(带来非线性失真),与时值应该不是一回事;拖尾更像是相位失真、寄生振荡边缘、或喇叭支持环弹性不够等问题中的某一个。至于阻尼系数,个人愚见大家制作的牛不会在这方面有明显差距,差距表现在分布电容、漏感,影响的是高频响应和效率。
个人愚见,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J:
楼主音箱不错,胆机应该也有水准,能上个视频欣赏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高手,一直关注牛出的音色。
拖尾应该不是胆味,与气隙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就算垫纸厚度不够,也只会 ...

   ym 兄的指教很在点上,我明天设备就会到,到时候先测一下失真情况和是否有自激现像,再做进一步的分析,谢谢兄台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音箱不错,胆机应该也有水准,能上个视频欣赏一下吗?

  mowin 兄,让兄台见笑了,我不会弄视频上传。

网友:
估计是6V6功率太小,推不动天朗,换个7092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I:
引用 楼主:
ym 兄的指教很在点上,我明天设备就会到,到时候先测一下失真情况和是否有自激现像,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

谢谢回复!我是纸上谈兵,你的测试实验将会使人收益。期待。

网友K:
之前我的6P3推15寸大喇叭,电源牛用100W左右,也出现了类似这种情况,声音慢,软绵绵有点拖泥带水的感觉,有人形容其为“毒声”,后来换了个200W的电牛,电压升高了一些,情况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回复!我是纸上谈兵,你的测试实验将会使人收益。期待。

   谢谢 ym 兄鼓励,也希望自己能在各位老师和高手的指教和帮助下慢慢进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我的6P3推15寸大喇叭,电源牛用100W左右,也出现了类似这种情况,声音慢,软绵绵有点拖泥带水的感觉, ...

  HD 兄,我的 天朗 是8吋同轴,我的电源牛是 96*60 的铁芯,应该功率够用。但兄台的提醒对我有帮助,我查一下我的扼流圈绕制参数,看看通过的电流情况。万分感谢兄台指教!

网友J:
引用 楼主:
mowin 兄,让兄台见笑了,我不会弄视频上传。

不见笑,天朗是我非常喜欢的音箱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见笑,天朗是我非常喜欢的音箱品牌

  mowin 兄,我也很喜欢 天朗 音箱,听人声真的是很不错,可惜我只是一对 609 二代 8吋同轴箱。看着别的坛内那些拥有 天朗十吋,十二吋箱的只能是羡慕了!哈哈!

网友G:
6v6输出功率太小了带高灵敏度的音箱尚可,如果手里有6p3p和kT88单端或推挽换听试听比较下就好了。

网友K:
没玩过天朗同轴,好奇地问一问:同轴音箱里面有没有分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6v6输出功率太小了带高灵敏度的音箱尚可,如果手里有6p3p和kT88单端或推挽换听试听比较下就好了。

   发烧 兄,谢谢你给的资料,但我的 6V6 功率管比较难换6P3P了,因为我已经购了 6 对 6V6 管了,光是葫芦管 6V6G 就购了3对,2 对英国管,一对意大利管了。谢谢兄台的帮助和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玩过天朗同轴,好奇地问一问:同轴音箱里面有没有分频器?

HD 兄,天朗同轴喇叭也是二个独立的喇叭,只是高音喇叭是插装在低音喇叭的中间,也有分频器,所以同轴喇叭的声音定位是最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基本问题,喇叭是个谐振系统,为了不失真必须用高于谐振频率的信号来激励,如果激励信号内含有接近谐振 ...

  w6955 兄,你说的这个原理我没有弄懂,那个滤波器具体要怎么样处理,还请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隙是为了防止直流磁通的影响,也就是磁芯中恒定磁场的影响,能造成失真,但一般与声音拖尾和音色无关

...

  大孔景元兄,谢谢你指教的方法,我的设备明天就能到,到时候按兄台所说的方法判定一下是否是磁隙过小,在大信号时磁饱和引起失真。万分感谢兄台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HD 兄,天朗同轴喇叭也是二个独立的喇叭,只是高音喇叭是插装在低音喇叭的中间,也有分频器,所以同轴 ...

开眼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发烧 兄,谢谢你给的资料,但我的 6V6 功率管比较难换6P3P了,因为我已经购了 6 对 6V6 管了,光是葫 ...

不是功率大小的问题,阻尼系数可能是问题,多级管没有深度负反馈,阻尼系数可能你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功率大小的问题,阻尼系数可能是问题,多级管没有深度负反馈,阻尼系数可能你好啊。

   深圳兄,我的6V6电路加了负反馈,前几对输出牛在用都没有这种情况,只是最后的这对牛的频响曲线比前几对都要好,所以在用他。不知道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想等今天设备到了测一下大音量时的失真度,再作判断。谢谢兄台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