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简单的单节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10-22):
家里有个MP3收音机,平时用个5V的充电器对收音机充电,现在充电口不行了,里面有个单节的3.7v锂电池,想法是把电池拿出来单独充电,充完再放进去用;
锂电池充电都有复杂的智能控制,我想来个简单的充电法;
原来卫星接收机上闲置下来的开关电源,其主输出是3.3V,要是改成输出4.2V或4.5V,串个低阻值(10欧左右吧)电阻,能不能作为单节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一片4056几毛钱就搞定。

网友A:
我以前单位里搬办公室捡到一个工频变压器的小电源适配器,铝铭牌早掉了,原来好像给ISDN供电的,超声焊接并不牢,我很轻松就拆开了,内部有一块MC34063A的小板,加了个多圈电位器,把输出电压调成4.19V,给单节小锂电充充一直蛮好用,就是大容量电池速度有点慢。

网友:
简单点用红包买个单节充电器,也就几毛或块把钱。至于用稳压电源改,最好是改取样参数,使输出电压等于4.2V。

网友:
这个电源改成5V输出,再买个锂电充电专用芯片加上。
电源单独改电压无法控制充电过程。

网友:
4.2v定压充电也是可以的。反正电源也就只能输出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开关电源恒压不恒流,改4.2V就是恒压充电,开始充电电流大

网友:
不少就是串一个二极管加5v充电。

网友:
TP4056或4057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单位里搬办公室捡到一个工频变压器的小电源适配器,铝铭牌早掉了,原来好像给ISDN供电的,超声焊接并 ...

34063好多车充用的也是这种IC输出电压可以用电阻去实现。

网友:
1,该电源块,有431和光耦,可能改电阻就可以到4.2V,注意,有Y安规电容,摸一下会麻。
2,现在淘汰的手机充电器每家都很多,买一个4056模块,充电安全可靠。

网友B:
要是我的话,会先看看能不能换一个插口,最省事。再就是网上买一个手机万能充,较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话,会先看看能不能换一个插口,最省事。再就是网上买一个手机万能充,较便宜的。

我也想到换个插口,但不一定能找到,看看有没有这类带座的机子吧

网友:
这种充电器才4、5块钱!冲满自停,安全可靠!

网友:
便宜得要死的玩意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