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知道这是什么零件?

楼主(2022-10-22):
上个月去一家要改行的电子器材商店后,一高兴把他积压的电阻电容全部包下来,今天有空整理瓷片电容时发现有1袋外形同瓷片电容一样但两脚间直通,用电感表测量为13uh,此零件上标这403uh和lm31,请高手赐教为盼,谢谢。

楼主:
刚才打错了,零件上标的是403z和cm31.

网友:
自恢复聚合物保险。

网友:
恭喜又一个盆友

网友:
是电感吧?

根据你的描述;

照片呢?

网友:
估计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软启动用的。

网友:
3楼正解。
普通保险丝的电阻可近似视为零。自恢复保险丝属于慢断型保险丝,并且有一定阻值,当电流过大发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材料就不导电了,自恢复保险丝在故障排除和电路电源断开之后能够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