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晶体特性的计算机模拟

楼主(2022-10-22):
只是定性的模拟,参数没有精心设置.

请看图,

xtal

xtal

网友A:
请问这个XTAL如何使用,我在misc库里面找到,但是参数只能改容值,看上去就是个电容,楼主图上似乎也是个3p电容,那么如何谐振在0.3MHz上面?怎么做到的???

网友B:
个人觉得这种模拟没什么意思,给定负载电容参数就可以做事了,无须在这种事上费脑子。

楼主:
多个参数要设置,没显示在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XTAL如何使用,我在misc库里面找到,但是参数只能改容值,看上去就是个电容,楼主图上似乎也是个3p ...

点鼠标右键,可以设置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鼠标右键,可以设置参数.

只能设置电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设置电容量。

空白的都可以设置.

楼主:
请看这个,参照了例子作的.

楼主:
xtal右键参数这样设置.

楼主:
再用 .params 命令给参数赋值.例子上有计算公式,也可以直接写公式.

楼主:
在请看这个,参数可以输入公式,公式可以从有关书上查到.

网友:
LTSpice里面设置晶振参数,略显麻烦,首先得了解晶振模型

再根据模型公式计算参数
(分别为串联谐振频率和并联谐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这种模拟没什么意思,给定负载电容参数就可以做事了,无须在这种事上费脑子。

是这样的,现在有人用门电路搭什么4位cpu,  更是浪费时间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