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驱动求助

楼主(2022-10-22):
最近买了几盏18WLED吸顶灯,当天就有一盏灯的驱动电源坏了,里面的集成电路型号是 84YL5M79C,有没有坛友能够提供84YL5M79C应用资料。

楼主:
TNY278P代用肯定没有问题,但是TNY278P的管脚排列和84YL5M79C不一样,就是在那线路板上改线路有些麻烦。

网友A:
84YL5M79C 同 SD6804D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YL5M79C 同 SD6804D

谢谢提供的资料,在网上查84YL5M79C根本就没有这个型号的器件,还是矿坛灵通!这个LED驱动电源整体做工不错,丢弃有点可惜,准备晚点买到SD6804D修复。

网友A:

放大看主贴中 图2 的 84YL5M79C 芯片,第2脚是否有缺锡、虚焊?

楼主:
LED驱动电源坏了后,我把芯片拆下来了,为了拍完整的印版照片,又把 84YL5M79C放上去了,所以看到的是缺锡、虚焊现象,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看主贴中 图2 的 84YL5M79C 芯片,第2脚是否有缺锡、虚焊?

LED驱动电源坏了后,我把芯片拆下来了,为了拍完整的印版照片,又把 84YL5M79C放上去了,所以看到的是缺锡、虚焊现象,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