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低频功率放大器的没

楼主(2022-10-22):
频率9M左右,正弦波,输出口50-100Vpp,N接口。
有意者可私聊。

网友A:
我很好奇,9M的频率还是低频吗?短波频率了吧?!

还有,功率多少W?

网友B:
是模拟放大器吧
这个频率下做到50-100Vpp不是一般的困难
看信号发生器,10MHZ左右一般也就10Vpp输出,还带不了多大的负载。
同类型放大器,国外品牌应该10W人民币的级别了。

本人有只能勉强能做到正弦波2MHZ/50Vpp,1MHZ/500V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9M的频率还是低频吗?短波频率了吧?!

还有,功率多少W?

看怎么区分,有的地方把几十兆当中频,百兆千兆这种当射频,比如微波或基站设备,有些也把几十K几百K当射频,如医疗设备。
输出阻抗50欧,自己可以去算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模拟放大器吧
这个频率下做到50-100Vpp不是一般的困难
看信号发生器,10MHZ左右一般也就10Vpp输出,还 ...

淘宝上有接近这个指标的,价格似乎没你说的那么贵。当然难度肯定是有。

网友:
我做过,还需要一个指标,失真度。

网友:
可以废物利用CRT的芯片做,
例如这个,100Vpp下还有7M带宽。

楼主:
可惜频率差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
视放IC有很多很多,Ti,ST,NXP都有很多型号,我只是随便截个TDA6103而已,
如果CRT支持1600以上的,该CRT用的视放性能肯定超过TDDA6103.

楼主:
做这种较高功率的,有没有必要做驻波保护

网友:
用于CRT的视频放大器功率差的太多,不能用。要不要驻波保护取决于负载,要比较好,毕竟功放管有点贵,而且容易坏。

网友C:
具体应用场合在哪里?

网友:
用胆管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应用场合在哪里?

有些医疗行业会用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医疗行业会用到

一般是驱动压电换能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驱动压电换能器吧?

有的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