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个小屏幕如何驱动

楼主(2022-10-22):
请教坛友这种13线的屏幕如何驱动,网上找了下,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类似型号的数据手册说这个是spi接口,spi大部分这种屏幕,不都是3线,4线的吗

网友:
参考096的……………

网友:
都告诉你了:SPI总线驱动,芯片是ST7735S.这个就够了,懒的话找找历程就行了。

楼主:
多谢坛友,我也找到这个图了没注意驱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