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鸽电动自行车,关闭电池,用脚踩,是否吃力?

楼主(2022-10-22):
48V12安之类的电动车,没有电的时候,用脚踩脚蹬,很吃力,不知道飞鸽电动自行车,关闭电池,用脚踩脚蹬,是否比较吃力,还是跟普通单车一样轻松?

网友:
5公里以内不如自行车。

网友:
一体电机都吃力,外挂电机才不吃力

网友:
我骑过绿源36V,好孩子36V都十是骑式电动车,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很难蹬,快没有电的时候还可以,

网友:
不是吃力而是不如推,低速电机都这样。中高速电机就省力。中置电机的更好,我20寸折叠自行车用中置电机改装就很好。

网友:
家里老人的电动三轮车,推车的话,要是不关电,能把人累死。关电后还好点儿。电动车似乎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这种电车电机内置单向离合器,关不关电都没有电机阻力,只是电动车设计电动为主传动比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车电机内置单向离合器,关不关电都没有电机阻力,只是电动车设计电动为主传动比太小

大师使用过这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使用过这种吗?

真正想要踩着轻松买电动山地车,没电踩着也不累速度也快。配块十几二十安电池80--100公路范围内不用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想要踩着轻松买电动山地车,没电踩着也不累速度也快。配块十几二十安电池80--100公路范围内不用担忧

自己改装?需要另外买电机,控制器,岂不很麻烦?

网友:
既然买电瓶车就不要考虑脚蹬了,否则多花了钱“不好骑”的同时电动车本身的性能又牺牲了,而且车型特殊配件不通用后续维修不便。

楼主:
谢谢大师们热心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