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联美兰达(NEMIC-LAMBDA)大功率开关电源纹波、噪声优化(一)(新手)

楼主(2022-10-23):
      我试音间音是一套汽车音响系统,使用二手大功率开关电源供电(日本联美兰达(NEMIC-LAMBDA))。

      这台电源是220V转12V,额定电流125A(1500W),电压支持12V上下20%调节,也就是可以调到14.4V输出电压,目前用14.3V输出电压.

      电源详情图可以参考此贴《请各位老师指导,给点关于大功率开关电源纹波优化的建议》

      最近用100kHz量程的示波器测量电源直流输出,测得有50Hz的交流纹波,峰峰值在100-200mV左右。因为希望音响系统有更纯净的电流,于是开始研究开关电源降低纹波、噪声的知识。

      测量用的便携万用表示波器详情参考此贴《Uni-T UT81B示波型数字万用表(万用表示波器)》

      由于直流输出中含有50Hz纹波是共模噪音(也有人认为是差模噪音),具体我也不太通。 在开关电源专业人士的指导下,给出了几点优化建议:

      1.把电源输出和散热器间做好绝缘,最好再加一层屏蔽层,并接直流地。(绝缘导热可以解决,屏蔽使用产品和规格待确定)
      2.把电源输出端电容更换为更大容量的电容。(空间允许,有更大容量,同系列的电容产品)
      3.EMI电路加共模电感。(可能空间上有问题,放不下)

下面是电源正极和散热片固定在一起:

下面是散热片和电源正极分离后:

网友A:
用几十组铅酸蓄电池一点纹波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十组铅酸蓄电池一点纹波也没有

几十组电池?网上有人分享实际使用案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十组铅酸蓄电池一点纹波也没有

几十组电池怎么用?网上有人分享实际使用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