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Q5GT电子管代换

楼主(2022-10-23):
3Q5GT电子管可以用啥管代换呀,2p2或者2p3行吗,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A:
2p3能行....

网友B:
    3Q5是大八脚的,国内没见到有直接可以替代的管子。从参数上看就是个小功率的直热四极管,如果通过转换引脚,改变灯丝供电可以替换的管子就很多了,但是参数并不一定完全相同,在实际应用的时候要做调整。
    常见的类似管子,国内的2P3、2P3,国外的1A5GT、3S4、3A4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3能行....

嗯呢,我也在考虑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3Q5是大八脚的,国内没见到有直接可以替代的管子。从参数上看就是个小功率的直热四极管,如果通过转换 ...

谢谢老师啦

网友C:
2P3改改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P3改改管脚。

哦了,谢谢老师啦!

网友:
我还有两个3Q5在睡觉,本想安装直流胆功放的,现在暂时不做了.

网友:
2P3近似等于3A4(EL91)。

网友D:
1u5.3v4.两管能用什么国产管直接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u5.3v4.两管能用什么国产管直接代?谢谢

1U5最接近是1B2啦。能不能直代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1u5.3v4.两管能用什么国产管直接代?谢谢

电子管3V4用3Q4代。

网友:
谢谢。1R5.1T4.1U5.3V4.好像都能用国产管。1A2,1B2' 1K2.直代替;2P2。代3V4 要变管脚吧?手下没那洋管子。

网友:
硅代也可以,IRF830可以用1N60代。
坏管子别扔,把硅代塞进去。
500mW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