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类功放谐波太多了,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23):
这个图输出基波甚至没有谐波强,而且高次谐波非常多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2023-01-04):
以前看书,说丙类谐波小,干扰小。

网友B(2022-10-23):
推测选频回路谐振于主振频率了,直接用调制级调幅波用丙类放大器失真大………

网友C:
这么小的输出功率,完全可以使用甲类偏置。

网友D:
丙类功放的标配——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输出功率,完全可以使用甲类偏置。

这我自己也不会设计,都是按书上来的,不过这类功放一般都是丙类啊 ,我直接接天线(也不能说是天线也就一根一米多的导线),谐波强度都很高,但是当我用示波器探头接上去,高次谐波反而能抑制,我猜示波器探头应该就类似一种低通滤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丙类功放的标配——低通。

谢谢,请问示波器探头是不是种低通滤波器,我每次接上去反而高次谐波没那么强了,还有就是连接这种功放的输出低通滤波器应该怎么搞?

网友E:
没搞明白为何50.620M的晶振 3倍频后还是50.62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搞明白为何50.620M的晶振 3倍频后还是50.620M

这书有错误,它说应该是16m晶振三倍频,我自己用的12m晶振没有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测选频回路谐振于主振频率了,直接用调制级调幅波用丙类放大器失真大………

真的很大,只能加滤波器试试了,其他老师说的甲类集电极调制我也不懂,我只会照猫画虎

网友F:
如果是单频点或带宽很窄,输出一般用串联谐振+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单频点或带宽很窄,输出一般用串联谐振+低通滤波

谢谢我了解一下试试,这种情况用并联谐振滤波效果真的很差根本没什么用,刚开始我以为是q值太低导致滤波不好,后面调整一大圈也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搞明白为何50.620M的晶振 3倍频后还是50.620M

晶体采用三次泛音石英晶体。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了解一下试试,这种情况用并联谐振滤波效果真的很差根本没什么用,刚开始我以为是q值太低导致滤波 ...

从截图上看接了话筒,调制方式像是AM,如果是AM调制最好不工作在C类,给第二只管子加个偏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了解一下试试,这种情况用并联谐振滤波效果真的很差根本没什么用,刚开始我以为是q值太低导致滤波 ...

最近好多人在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好多人在玩这个

我是自己看书上的电路,这个书论坛里发的电子书,没想到有很多人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截图上看接了话筒,调制方式像是AM,如果是AM调制最好不工作在C类,给第二只管子加个偏置

好的我都试试,两种方法都试试看看加低通滤波器和加偏置那种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好多人在玩这个

方案就是很省,随便翻翻箱底都能把元件凑齐,仔细调试的话,距离也会很远,改进也很容易………

网友H:
这种小功率功放,不要过于理会他的谐波含量,能把发射天线调到自谐振在基波频率上,对谐波发射的抑制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小功率功放,不要过于理会他的谐波含量,能把发射天线调到自谐振在基波频率上,对谐波发射的抑制已经很 ...

不懂怎么调天线,我就是加一个一米多的线之后,看频谱发现谐波多,强度和基波都差不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懂怎么调天线,我就是加一个一米多的线之后,看频谱发现谐波多,强度和基波都差不多

     你的频谱是在发射功放电路上测量的还是在接收后的电路上测量的?看你的前面帖子好像发射频率12MHz,一米多的天线要添加一个加感线圈,调整加感线圈的电感值,可以使天线谐振在基波频率上。
     功放输出电路上频谱不能被天线都百分之百的发射出去,这要看天线的自谐振频率是谐振在基波上或谐波上和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频谱是在发射功放电路上测量的还是在接收后的电路上测量的?看你的前面帖子好像发射频率12MHz ...

我用的是12m晶振,用手持 频谱分析仪测的空间中的电磁波,就是图上这种

网友I:
丙类降谐波就两招:1、调反偏,优化导通角  2、调输出匹配网络。   这个电路仅10毫瓦的输出就要上丙类,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2m晶振,用手持 频谱分析仪测的空间中的电磁波,就是图上这种

12MHz晶体,测得空间电波156MHz幅值最大,156/12=13天线谐振在13倍谐波上。加长天线,看看能否得到12倍谐波144MHz,11倍谐波132MHz。

网友F:
一般情况下,25MHz以下是基频晶振,好像是偶次谐波丰富,但也不是不能用在奇数倍频
如果有图中的50.620MHz(16.873*5)晶振更好,36MHz的泛音晶振也许可用,12*5=60MHz;天线长度:300÷60x0.25x0.98≈1.2米
调制级加偏置及选频,这么小的功率,输出级不用加滤波。另外,2SC1815的频率不过80MHz,用来放在大60MHz的信号,好像不太适合,可试下KSP2222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下,25MHz以下是基频晶振,好像是偶次谐波丰富,但也不是不能用在奇数倍频
如果有图中的50.620MHz ...

谢谢,的确小功率我也不考虑滤波了,在天线前面串联了电感,的确发射出去的基波强度大了点,不过我这12m基波强度感觉衰减太快了,在一米左右,基波比高次谐波强不少,再远一点我的手持频谱仪就感应不到基波,高次谐波波反而还能感应到

网友:
这个电路本身谐波确实多,调整的诀窍时振荡级的中周,不要可以追求大功率的输出
先调到功率最大的位置,然后往回拧一些,可以对杂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还有就是通过实践发现PCB的布线似乎对杂散有很大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网友A:
是不是对讲机用的?

网友:
这几天测试了杂散,确实不太理想,通常在-25dBc左右,但是考虑到10dBm的输出,已经达到了国标(不大于-13dBm),所以不必纠结。  出于技术研究,将放大管做了甲类偏置,方法是首先用47p电容接在基级隔直,然后在基级和集电极之间接33k电阻,电流增加了5mA左右,信号功率下降了1dB,杂散下降到-30dBc左右,特别是5次以上的谐波,几乎不见。考虑到原来丙类偏置已经达标,所以不必再改。  我的测试方法是将输出接衰减器后送频谱仪测试。用天线接收的方式不准确,因为天线本身也有谐振特性。

网友J:
我制作了一个超再生接收机来接收这个信号,效果还挺稳定。图片上面是接收机,下面是AM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制作了一个超再生接收机来接收这个信号,效果还挺稳定。图片上面是接收机,下面是AM信号发生器。

制作得挺好的,不知道发射距离和一些参数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对讲机用的?

不是啊,就是一个业余频段的微功率发射机,我自己没有那种50m晶振,所以用了12m的,感觉没太大关系,毕竟都发射不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得挺好的,不知道发射距离和一些参数怎么样?

效果也不错,我还专门为再生接收机画了个板子,过几天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就是一个业余频段的微功率发射机,我自己没有那种50m晶振,所以用了12m的,感觉没太大关系,毕竟 ...

几百米还是可以的,主要是天线要谐振。我们使用的晶体在咸鱼上可以找到,搜50.314,有位北京的爱好者做了一批。

网友A(2023-01-02):
引用 网友I:
丙类降谐波就两招:1、调反偏,优化导通角  2、调输出匹配网络。   这个电路仅10毫瓦的输出就要上丙类,有 ...

你好,请问,什么情况下才上丙类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都试试,两种方法都试试看看加低通滤波器和加偏置那种效果好

以前玩的好像工作在丙类发射效率高,功率大,

网友:
丙类高频功率放大器,适宜于传输开关信号,也就是数字信号。不宜用来传输模拟信号,正弦信号就是一种典型的模拟信号。

用丙类高功率放大器来传送FSK信号就很好。

网友:
我刚刚做了一个实验的MIC、
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厂家设计的频率在98,附近有电台,相互干扰。这样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倍频.
按照我的理解震荡应该是在49,倍频就在98.我业余情况下是不是调整49这个震荡频率就可以了?不必调整倍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就是一个业余频段的微功率发射机,我自己没有那种50m晶振,所以用了12m的,感觉没太大关系,毕竟 ...

我装了一个FM频段的,发射距离很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书,说丙类谐波小,干扰小。

丙类就是C类,静态偏置状态为Ic=0,完全靠较大的信号将管子从截止驱动到导通,中间要经过特性曲线最最最最最弯曲的部分,所以不要说基波了,最主要的产物就是二次谐波。

C类偏置的最大优点就是电源效率较高,仅此而已。在此基础上,提高输出调谐回路的品质因素,并通过低通滤波器滤掉一部分高次谐波,才能勉强获得约-20dBm左右的杂散抑制。小功率下这个指标尚可,要超过0.5W的话,没有-40dBm是难以批准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自己也不会设计,都是按书上来的,不过这类功放一般都是丙类啊 ,我直接接天线(也不能说是天线也就 ...

你连接示波器探头的时候,大概直接使用了X1档吧。

这种状态下示波器探头相当于一个很大的电容。

网友:
按照我年轻的时候学习的,可能已经忘记很多了、
C类,不给偏置,甚至稍微反偏,就是提高效率。
导通全靠输入信号的波形使到晶体管导通。
现在想请教,波形另一个半周,晶体管不是更加截至了吗?输出怎么会是完整的波形?

网友:
匹配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22509

楼主可以看看有坛友在基础知识板块的图例

网友:
原来倍频是利用谐波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什么情况下才上丙类好?

射频放大器工作于丙类的主要目的就是省电!它用在移动发射设备上是最佳选择,提高了效率、增加了续航时间等等.。

但是我们业余爱好者要做好丙类功放却有不小的难度。所以一般小功率调频话筒还是采用甲类功放、制作起来要容易的多。既不用考虑耗电、续航问题,还可以换用较大的发射管、还可以适当提高供电电压,发射功率自然也就做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出接的是一个调谐电路,而调谐电路是会“振铃”的。换句话说,您给他一个波形的半周然后截止,调谐电路 ...

对,
虽然不理解,但是知道这个原理就可以了。
——————————
不理解的是:输入是正玄波(或者余弦波),正半周(或者负半周)功放级导通,输出放大了信号。谐振电路完成另外半周,但是这个谐振完成的半周,我的理解不含信息,怎么完成信息,真的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射频放大器工作于丙类的主要目的就是省电!它用在移动发射设备上是最佳选择,提高了效率、增加了续航时间 ...

一直以为,丙类才会发射得更远。如果甲类和丙类只是只是耗能问题,那业余情况下就不是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丙类才会发射得更远。如果甲类和丙类只是只是耗能问题,那业余情况下就不是问题。

丙类发射得更远是没错的,但这是在相同电压、相同发射管的前提下,甲类射频功放是无法与丙类射频功放相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
虽然不理解,但是知道这个原理就可以了。
——————————

谐振电路就是“振铃”电路,物理学中的振铃——在力学中,弹性碰撞会产生什么现象?您只不过给了一次动力,这可是初中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哦。到了电学,就是衰减振荡了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谐振电路就是“振铃”电路,物理学中的振铃——在力学中,弹性碰撞会产生什么现象?您只不过给了一次动力 ...

问题是输入的信息完整,到了丙类功放只是方法半周,另外一个半周怎样完成?
假设在音频功放的推挽放大器,没有了半周就听不出什么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丙类发射得更远是没错的,但这是在相同电压、相同发射管的前提下,甲类射频功放是无法与丙类射频功放相比 ...

现在业余玩的都是震荡==》倍频(或者功放),是震荡==》倍频好。还是震荡==》功放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输入的信息完整,到了丙类功放只是方法半周,另外一个半周怎样完成?
假设在音频功放的推挽放大器 ...

输入给的是一个力,不是信息 ... ... ...
看起来让您相信“振铃”可以补足波形这一点,解释真的有点难,我承认我无能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给的是一个力,不是信息 ... ... ...
看起来让您相信“振铃”可以补足波形这一点,解释真的有点难 ...

这是丙类的一个难点。功放不全部放大,怎么得到完整信息?
现在这知识点抛开,知道丙类也能输出完整信息就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现在业余玩的都是震荡==》倍频(或者功放),是震荡==》倍频好。还是震荡==》功放好?

振荡+倍频+功放比较好。振荡级频率较低45MHz左右,更容易稳定;倍频级可以增加频偏、使音质更好、但需要准确的谐振在基频的二次谐波上,制作会增加难度;功放部分较难的是天线谐振。可以在输出天线端对地接一只5~30P的微调电容通过调整达到最佳。
总之,玩这个还需要自制两个小“仪器”:一.用3610做一个简易频率计,观察是否谐振在基频上;二.用2只2AP9.和2只1000P高频瓷片电容搭建一个简易的“场强计”(需要用金属屏蔽盒),配合指针万用表电压档使用、便于观察调整效果。三.也可以用一只红色LED焊在一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电线圈上,随便取出LED的一个引脚接发射机天线上,通过观察LED 的亮度就能判断发射强度。红色LED有20~30mW发射功率就能点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振荡+倍频+功放比较好。振荡级频率较低45MHz左右,更容易稳定;倍频级可以增加频偏、使音质更好、但需 ...

对。比较麻烦。
请问,RFC 什么东西

网友L:
防止信号从电源端出去,你理解成滤波器也行

一般C类放大器用于等幅放大,谐波多是其特点,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像AM,SSB信号用A类或B类放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对。比较麻烦。
请问,RFC 什么东西

这个图是2SC1972厂家给出的应用电路,这是个功率续接电路。我没玩过那么大的,他的前级需要有起码2W以上的输出功率才能驱动。

我在2SC1970电路上试验过,接电感与不接没什么不同、只接电感不接电阻也一样工作。我想这个RFC应该有选频作用,但我不会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图是2SC1972厂家给出的应用电路,这是个功率续接电路。我没玩过那么大的,他的前级需要有起码2W以上 ...

我也,,没有1972,只有1970,前级推动不可能有2W。最多只有几十毫瓦、你使用过1970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L:
防止信号从电源端出去,你理解成滤波器也行

一般C类放大器用于等幅放大,谐波多是其特点,既是优点,也 ...

这么多级的滤波,谐波可能都被滤掉了。最后以及想倍频都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