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大师

楼主(2022-10-23):
1.输入电压100/240是不是意味着电源板自动适应日本欧洲电压,如果是实现原理是什么
2.这块板输出的三组电压如何对应那6根线
3.附板那8根三极管起啥作用

楼主:
回复有奖励哦,免费赠送礼品。搜索咸鱼标题  hifidiy交友专拍

网友A:
在有些电源里,有专门的切换电路(例如,半波和全波的整流………),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为何G1和V1是2根线?而V2和V3只有1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有些电源里,有专门的切换电路(例如,半波和全波的整流………),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感谢,你可以来申请礼品了

网友:
输入电压100/240V,说明设备适应宽电压供电,即可接入110V的电压,也可接入220V的电压,都可以安全稳定的工作,而不受电压波动的影响!

网友:
开关电源有PFC稳压的,适应电压就很宽,无需切换,并且功率因数高

网友:
开关电源由于工作方式原因,很容易做到极宽的调节范围,你看看手机的充电头,基本都是90-220范围的,全世界任意插。

通常这类高适应范围的开关电源,工作在低压状态损坏概率更高。 因为低压状态开关管的承受电流更大,裕量需充分,另外,随工作电流加大,漏感蓄积的能量成平方关系递增,管子的阻容保护部分需考虑充分。

网友:
一般来说,标有输入电压交流90-250V的,是自适应的,110/220V的需要手动转换

楼主:
感谢大神,但6根线对应问题麻烦有懂的告知一下

网友B:
铭牌看不清,G1V1两根线自然是电流最大的那组输出,其他两组是电流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铭牌看不清,G1V1两根线自然是电流最大的那组输出,其他两组是电流小的。

不是,我是问G1是啥,为何2根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问G1是啥,为何2根线

地线呗,V1没有配套的地线能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呗,V1没有配套的地线能输出吗?

G1的2根线是给V1,v2,v3配套用的,还是给V2,v3用?如果只是给v1配套用,干嘛要2根线?

网友C:
稳压电源输出有滤波电容,看这几根线分别和哪个电容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桥式整流-倍压整流切换电路的原理图,该图为机械开关手动切换,其中的开关实际可以是电磁继电器,也 ...

请问前辈:可控硅如何实现自动切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G1的2根线是给V1,v2,v3配套用的,还是给V2,v3用?如果只是给v1配套用,干嘛要2根线?

因为V1是两根线,说明电流不小,必须配套两根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源输出有滤波电容,看这几根线分别和哪个电容相连。

不懂你说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V1是两根线,说明电流不小,必须配套两根回线。

回线是啥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V1是两根线,说明电流不小,必须配套两根回线。

你的意思是v1两组线对应G1两组线,那么问题来了,V2和V3对应的正负极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v1两组线对应G1两组线,那么问题来了,V2和V3对应的正负极在哪?

根据连线位置,当然是G2。

网友B:
电流必须形成回路都不明白的话,我想我不会继续回答你的问题了,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
测量电容上的电压,就是它的输出电压,一般有多组。看这些输出线和哪个电容相连。这是剖析电源的基础。这个不能理解那还是把电源外壳装回来吧......

网友:
你说的那些线肯定是电源输出,你要拍几个高清的图片才能看清楚,要不你就拿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档去测量一下看,因为每个厂家对那些标的东西都是不太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电源是输出有正负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必须形成回路都不明白的话,我想我不会继续回答你的问题了,没有这个必要。

谢谢老兄,初学者基础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连线位置,当然是G2。

请问V1G1配对4根线,v2g2配对2根线,剩下的V3配对哪根线啊

网友:
V3可能跟V2共用G2,要看电路板来确定。

网友E:
咱不太懂,但是觉得这玩意应该原理简单,想想我们用开关电源改可调就知道了,适用范围宽只要设计时候考虑电容等器件耐压已经变压器工作脉宽范围即可。但是宽范围的必然存在成本高的问题,所以尽量使用对应电压等级的产品。

网友F:
楼主你拍清楚照片吗?

这让大家怎么看呀?

找到了该电源 的PDF

网友:
说明G1G2在内部是相连的,V3相对G2是负电压输出,V1V2是正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拍清楚照片吗?

我以为图片拍好了,没上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不太懂,但是觉得这玩意应该原理简单,想想我们用开关电源改可调就知道了,适用范围宽只要设计时候考 ...

这只能解释宽频啊,不能解释输入差一倍压难道不会导致输出也差一倍压?

楼主:
输出差一倍压,主板其他零件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图片拍好了,没上传好

帮你找到了PDF,可以了解所有参数了。。。。照片拍了要编辑裁剪,注意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差一倍压,主板其他零件还能正常工作?

PDF里已经写的很清楚了。不但是宽频,而且可以直流输入。

输入电压:
交流85-----264v     频率47----63
直流110-35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只能解释宽频啊,不能解释输入差一倍压难道不会导致输出也差一倍压?

大哥,混论坛的咋会问出这个问题?这是开关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混论坛的咋会问出这个问题?这是开关电源啊

我从外网拉来了PDF,楼主也不看,白费我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混论坛的咋会问出这个问题?这是开关电源啊

大哥,你没看我积分多少?初学者

网友F:
1.输入电压100/240是不是意味着电源板自动适应日本欧洲电压,如果是实现原理是什么

30w 小功率开关电源,没有采用前面坛友提到的各种切换电路。

2.这块板输出的三组电压如何对应那6根线

3.附板那8根三极管起啥作用

该电路和电源无关,
啥作用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输入电压100/240是不是意味着电源板自动适应日本欧洲电压,如果是实现原理是什么

真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输入电压100/240是不是意味着电源板自动适应日本欧洲电压,如果是实现原理是什么

问大师最后一个问题,此电源板市价多少为合理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