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手电

楼主(2022-10-23):
使用2节电池 5号 7号,5号电池的比较实用中等亮度227ma (镍氢约8小时)
7号电池的中等亮度155ma(镍氢约3.5小时)。

网友A:
有一定实用价值,主要是常见18650电池电筒不敢长时间存放在车上。
关键是多少钱一个?

网友:
如果特别在乎安全的话,把原使用三元锂电池改成用磷酸铁锂的就行了,仅仅是最大亮度要低一些,而我们通常都用不到最亮那一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定实用价值,主要是常见18650电池电筒不敢长时间存放在车上。
关键是多少钱一个?

手电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原先有7号电池的 似乎不太够用,
找了个5号电池的 充电间隔可以延长 亮度也能提高 不错。
价格某东上看 大概1,2百吧。

网友B:
我有一个,20年前买的,3节镍镉(不知道啥电池)电池3.6V的,后来改成一节锂电池(3.7V可充电的),特别亮,还带电击功能,晚上出门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20年前买的,3节镍镉(不知道啥电池)电池3.6V的,后来改成一节锂电池(3.7V可充电的),特别亮 ...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自己换的镍氢电池,但是旧电池自放电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20年前买的,3节镍镉(不知道啥电池)电池3.6V的,后来改成一节锂电池(3.7V可充电的),特别亮 ...

您的头像的管子应该是苏州出的。我有几只同厂大功率管 3AD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