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功放加wifi接收板,有加过的没?

楼主(2022-10-23):
要开机就放,,,,现在用手机连功放,麻烦。

网友:
WIFI没用过,装过蓝牙板用蓝牙连接。

网友:
买一个蓝牙模块,直接插上莲花插就可用了。

网友A:
旧功放+USB声卡+带USB的路由器+刷openwrt

楼主:
有蓝牙,现在要wifi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没有听说使用WIFI链接手机播放音乐滴,都是安装蓝牙模块,使用手机通过蓝牙连接,达到无线播放的目的。一直在用,几个功放都改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没有听说使用WIFI链接手机播放音乐滴,都是安装蓝牙模块,使用手机通过蓝牙连接,达到无线 ...

蓝牙方便,对音质有影响吗?

家里没有蓝牙。

老功放,音响倒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方便,对音质有影响吗?

家里没有蓝牙。

无线的相对会有影响,选择无损蓝牙方案,会好一些;便宜的估计会效果差。
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有源音响都采用蓝牙连接方式了。

csr8645只是4.0的版本只支持单mic,csr8670也只是4.2支持双mic支持twc,csr8675才是真5.0。
只是csr8675方案价格相对比较高。

网友:
5块钱就能买一个蓝牙模块,方便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方便,对音质有影响吗?

家里没有蓝牙。

蓝牙5.0以上的效果很不错,可以支持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功放+USB声卡+带USB的路由器+刷openwrt

我在想盒子还方便点,其实只需要开机自动放音乐就行

网友D:
其实有个问题需要 LZ 搞清楚:播放的音源从哪里来?

a. 音源来自自家局域网,这时候相当于 wifi 直接访问自家存储(NAS),本质上和加个优盘播放模块无异;

b. 音源来自广域网,这时候相当于 wifi 模块内嵌了网络播放器,这种要折腾一下自刷系统,或者索性连一套小主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个问题需要 LZ 搞清楚:播放的音源从哪里来?

a. 音源来自自家局域网,这时候相当于 wifi 直接访 ...

你这方案一个手机加一套蓝牙模块就完美解决。手机上什么播放软件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方案一个手机加一套蓝牙模块就完美解决。手机上什么播放软件都有。

不知是 LZ 不明白蓝牙和 wifi 的区别,还是特别指定了用 wifi 不用蓝牙。

都知道蓝牙好用,但要达到 “开机就放”,蓝牙还欠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是 LZ 不明白蓝牙和 wifi 的区别,还是特别指定了用 wifi 不用蓝牙。

都知道蓝牙好用,但要达到  ...

要达到开机就播放,wifi也做不到!

网友:
       现在很多功放都有蓝牙功能了,以前的老功放我早就都改成蓝牙连接播放了,我自己做的功放也加装了蓝牙(一块红色的蓝牙板),使用时只需用手机蓝牙连接即可,只要手机里能放的所有音频都可以通过蓝牙在功放里放出来,现在连菜市场里卖菜的都会用蓝牙连接到音箱,报出用支付宝或微信付款的金额,现在蓝牙的应用太普遍了。

我自己做的数字功放也安装了蓝牙板。

我现有几块钱一只的那么多的MP3播放器都有蓝牙功能。

我自己做的12寸喇叭音箱也是用蓝牙连接的。

蓝牙的应用已经很普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个问题需要 LZ 搞清楚:播放的音源从哪里来?

a. 音源来自自家局域网,这时候相当于 wifi 直接访 ...

如果是带解码的功放,直接把功放接电脑数字输出上

网友:
这个也不难,买个MP3播放版,在功放上开个方框装上,板上的音频输出直接接功放的输入端。电源接入功放合适的电源接口。实在找不到合适的12V或5V电源,还可以找个手机充电器撬开外壳,沾在功放内合适的地方。具体接线大家都知道。这样开机就进入MP3播放模式。只是要做个准备工作,把要播放的音源文件先拷贝到TF卡上并插入MP3播放板的TF卡插口中。本人的一个胆机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需要开机能自动放音乐,可以花几元到几十元买个读卡模块,不带功率输出的音质还好一点,音频输出接功放 ...

音乐在na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