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有机单联可变电容

楼主(2022-10-23):
近阶段由于疫情原因,相应政府号召,减少外出,在家做了2只有机单联可变电容。
尺寸是按照360P的规格做的,实际结果是1只350P,1只340P。

楼主:
这是最后的装配,片与片之间的垫片用厚0.7mm的。测试过0.6mm和0.8mm的。
0.6mm的容量大点,但旋动时太紧,费力。0.8mm的旋动时轻松,但容量太小,不足300PF。

网友:
巧夺天工的手工制作,叹为天人啊

网友:
牛人,要是双联或四连就更好了.

网友:
能做三连吗?

网友:
做个6联,不是要发财了?

网友:
不错,可以出个详细教程吗?

网友:
能工巧匠

网友:
楼主应该公布制作方法

网友:
貌似难度不小,手艺不错很能干,值得称道

网友:
做得真好,但是做多连不容易,主要是容量的一致性难以保证

楼主:
本以为以前的塑料片不耐磨,玻纤板会好一点,所以用了。制作资料整理好后再上传。

网友:
做的非常漂亮,,,好手艺!!!

网友:
做得精致!对于我来讲,最难做的是调谐轴,且难购得,楼主是否能解释一下

网友:
手艺人!
空连也能手工打造

网友:
做得太漂亮了,不是完全手工吧?估计会要设备辅助。

网友:
非常好的手艺,太棒了。

楼主:
这是制作元件的图纸。

楼主:
主材料黄铜皮,来源于某宝。第一步:先按图纸大小剪好配件,打好旋转轴孔。第二部:用预先做好的半径与动片半径相等的夹片夹好,便于整体加工半圆弧,保证动片的一致性。第三部:加工半圆弧,完成后跟换夹具,加工直线部份和转轴孔小圆弧。

网友:
公布一下制作的工艺!

楼主:
动片直线部分的加工照片忘拍了,和定片加工类似,用废导轨将所有片子加紧在一起,用铣床加工(因为正好有台钻铣床),包括定片啥的圆弧。

楼主:
夹片也是用铣床加工的,多做2片,便于充当做绝缘片的模板。
夹片加工时为了一致性,先打一个3mm的孔,然后用螺丝穿好加紧,再打其余2孔,打好后上铣床加工。
绝缘片先按图纸剪好毛呸,再用皮带冲打好孔,然后利用预先做好的夹片,加紧绝缘片,用美工刀慢慢切出外形。

网友(2024-02-23):
坛子里面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做的漂亮,,在用心做,,,,,,

网友:
Q值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楼主大作高手

但我一直觉得,这个有机单连,可能是在空气向密封联进化时的过度产品,老货的工艺也都不怎么样,可能都是小厂出的,适合自制。

因为现在的密封联很成熟了,我认为现在自制除了复古之外,应该力求向着高Q值,好手感,多联这个方面去,但是多联对加工精度要求太高了。空气联和有机联,最大的优点一是耐用稳定,二就是手感好。强烈建议加强轴承,做出好手感的可变,一定能成为diy机中最亮点的存在。

网友:
为这手艺点赞!   感觉300多P的容量能给磁棒天线带来便利,绕的省点事。

网友:
想知道,它的电容量随角度的变化是按线性规律还是按对数规律?

网友:
动片的孔应该是方形的吧?小时候也曾想自己做一个可变电容,就为这动片的方孔煞费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