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表,随便晃动一下 ,指针就摆到底

楼主(2022-10-23):
收到一块500表  ,指针摆动的厉害,随便晃动一下指针就摆到底,倾斜一点又摆回来了,单独测量过表头,阻值1.9k,指针也会偏转,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要么游丝断了,否则不会有“摇一下摆到底“的现象。描述一定要实事求是!

网友B:
看这意思 动平衡状态被破坏了。看一下指针尾部的配重焊锡脱落了  吗。、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游丝断了,否则不会有“摇一下摆到底“的现象。描述一定要实事求是!

用蜂鸣档测量过游丝  没有断  这矿坛上发不了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意思 动平衡状态被破坏了。看一下指针尾部的配重焊锡脱落了  吗。、补上

应该是没有啊

网友C:
和表头并联的阻尼电阻挂了

网友:
测下电流档还没坏

网友:
阻尼出了问题

网友D:
这就是他到你家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他到你家的原因了

网友:
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不知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表头并联的阻尼电阻挂了

表头线已经拆掉了

网友:
游丝老化变软?

网友(2022-11-25):
表头的回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