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筒式空心高频线圈诺模图,适合用于初期设计工作

楼主(2022-10-23):
本图的设计工作是基于一些经典拟合公式进行应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制造单层空心圆柱线圈初期就解决一些变量问题,免得效果不好,改来改去浪费时间。

第一张诺模图:线圈电感量与寄生电容。

应用也是十分简单,打到A4纸上,用尺量一量就可以获得结果。

上面一半是寄生电容计算。

在线圈长度对直径为8:9的时候,单位直径(100mm)寄生电容最小,大约为4.6pF。
如果您的线圈直径是200mm,同时,直径对长度比例满足8:9,那么寄生电容就是9.2pF。

在以前的结论中,这一比例被简化为1:1,而在这里,则提供了最精确的比例。

寄生电容通常不要太大,因为其品质并不很高,而接近8:9的线圈,由于这一电容量偏低,所以品质因素通常较高。

下面一半图是电感绕制所需圈数。

在长度和直径不变的情况下(这里简化为了斜轴上的一条比例),首先计算设计直径,设计长度直径比所对应的百圈电感量,然后计算对应电感量所需的圈数。

如果合理利用,这两张表的精度不会低于1%,比较适合前期制定计划时设计工作。

第二张诺模图:对应电容和谐振频率。

使用方法类似上面,还是尺子一量就可以得出。用于计算电感和所需电容的范围(注意所需电容需要考虑到线圈寄生电容)

网友A:
在没有电子计算工具的年代,这种计算尺帮了设计师很大的忙。就算现在我也很喜欢用它们,快捷又直观。比电脑上的计算软件方便!缺点是专一性强,体积大重量重,而且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电子计算工具的年代,这种计算尺帮了设计师很大的忙。就算现在我也很喜欢用它们,快捷又直观。比电脑 ...

这种计算尺(诺模图)主要是为了演示一些规律,以及对相当多的参数做粗略定量求解。

目前这个线圈寄生电容的公式,国内的计算器上绝大多数都没有,国外的计算器有但是使用复杂,不好直观理解。这里进行了简化,可以适应目前无线电爱好者所使用的大多数使用情况。

所有的公式都可以使用诺模图来表示,只是很多都是非线性的。而高度复杂的公式需要更多次的连续图上测量,累积误差过大则失去使用意义。

最后,感谢您的参与!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作为晚生代第一次听说诺模图,有空会好好了解一下。

楼主:
对于LC频率的测试,这里提供一个三对数坐标LC谐振诺模图。

频率更宽,但是没有一个线性的坐标,所以适合粗测量。

如果需要测试中波的线圈比较精确的参数,请使用第一帖中的线性电感坐标计算尺。

诺模图的优势在于对于线性畸变是高度容许的,不会从原理上影响其计算结果,但是非线性变形将会影响其精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LC频率的测试,这里提供一个三对数坐标LC谐振诺模图。

频率更宽,但是没有一个线性的坐标,所以适合 ...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打印出来,及其好用。很多时候不需要精确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