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天线电容耦合,请教的

楼主(2022-10-23):
如图红线所示。点击可看到清晰大图。
书上算出rA有平方。
老衲算的rA没有平方。

哪位高手算一下,纸上写下rA计算过程,拍照上传一下,谢谢。

老衲糊涂。

网友:
有平方就不符合国际单位了,我没有算过,只是感觉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分压系数=ca/(ca+c),
分压回路并联在c上的阻抗=分压系数的平方*RA
应该是ra=RA(CA/(CA+C))^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分压系数=ca/(ca+c),
分压回路并联在c上的阻抗=分压系数的平方*RA
应该是ra=RA(CA/(CA+C))^2 ...

我看上下文,可能印刷错误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上下文,可能印刷错误把吧

应该是。分压比也没算RA,可能CA很小忽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