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p1s如何插拔的问题

楼主(2022-10-23):
如题,4p1s插入管座后拔不出来了...又不敢大力出奇迹,遂求助老师们如何正确拔出锁式管。谢谢各位!

网友A:
转着圈的朝一边晃动,不太好说那个动作,不是直着大力出奇迹的拔,是转着圈的小力出奇迹的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着圈的朝一边晃动,不太好说那个动作,不是直着大力出奇迹的拔,是转着圈的小力出奇迹的拔。

老师好:这种锁式管的管脚不容易扭断吗?别的管子这么拔好像容易裂开

网友B:
趁它不注意,一使劲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好:那种锁式管的管脚不容易扭断吗?

我也是小学徒。

要不你拍个图上来,不知道你说的锁式管,具体如何锁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学徒。

要不你拍个图上来,不知道你说的锁式管,具体如何锁式的。

您好,网上搜索一下4p1s,就是那个。发图片要压缩,操作有点麻烦,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趁它不注意,一使劲就出来了。

真的不会碎掉吗...

网友A:
不是特殊结构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法子。根本不需要太用力。用这方法,我还没拔坏过管子。

倒是拔出来的瞬间失手摔碎过2次了。所以拿牢固了再下手,不要犯我的错误。

自己体会下就知道了,没那么复杂。再说了,拔坏过一次,下次就明白了。谁还没走点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特殊结构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法子。根本不需要太用力。用这方法,我还没拔坏过管子。

倒是拔出来的 ...

我不知道4p1s的锁式结构算不算是,您可以看一下
别的管子(6p6p、6p1)类那种都没问题,目前没有弄坏过,问题目前在于4p1s是锁式管,非常难拔下来

网友:
这个主要是定位销带问题,很难拔。我是把座子上的定位弄掉的。。。

网友:
这个没啥好办法,大力拔。然后把管座中间的铁皮弄平,下次就好拔了

网友C:
把中间定位的铁皮去掉就好了,剩下的陶瓷座也有定位,但是由于去掉了铁皮,很松了,就凭你手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中间定位的铁皮去掉就好了,剩下的陶瓷座也有定位,但是由于去掉了铁皮,很松了,就凭你手感了。

那就是要么太紧,要么太松吗...

楼主:
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锁式管座,还是都是底下两块很紧的定位铁皮的那种拔不出来的?

网友D:
EIZZ出了锁式针八脚管座,搜C3m管座就可以,我买了两个还可以,就是价格比较贵,而且并没有做锁式结构。另外据说老式的那种带金属套壳的管座用起来会比较好,可以考虑那个,目前在产的GZC8那个真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EIZZ出了锁式针八脚管座,搜C3m管座就可以,我买了两个还可以,就是价格比较贵,而且并没有做锁式结构。另 ...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的推荐!老式带壳子的那种管座我见过,4P1S没有帽子,会拔不出来吗?

网友:
我没见过那个锁式,是如何锁的。

搜了也没看明白。LZ你还是弄个实物图吧,让我开开眼。到底啥结构,这么难弄。

传图我有个教程,关键是图片弄小点,100k以下,十分优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34285&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的推荐!老式带壳子的那种管座我见过,4P1S没有帽子,会拔不出来吗?

我也担心这个所以就没买,不过我感觉那个应该是可以拆出管座芯然后再另配安装固定板的

网友:
一字螺丝批在管座与管之间插入去撬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要么太紧,要么太松吗...

设计这种管座就是要紧一些,为啥叫 锁式管座呢?嫌紧就把管子下面的铝壳脱掉,找个八脚座,可以变成通用的八脚座。

网友:
将管座下面的簧片撬掰松一些,更换电子管就容易了。在家里不用怕它会跳出来,又不是装在坦克上。

网友:
这管子用着太费劲。我把他的下边铝的全部拿掉,

网友:
就拿中间的锁片去掉,拔插就和普通8脚管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