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谐振荡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2-10-24):
图中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这个电路怎样振荡了?

楼主:
又找到一个电路,供大家参考。

网友A:
三问:

1、0.47u,正反馈么?
2、震荡频率如何确定?
3、多谐?就是多个频率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问:

1、0.47u,正反馈么?

正反馈0.47uf,多谐是多个频率,方波,大致是个方波变锯齿波,不知如何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馈0.47uf,多谐是多个频率,方波,大致是个方波变锯齿波,不知如何工作。

上个板子,盘他。

万物皆可盘。

网友:
照着做个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好像是触发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触发电路吧

同步信号触发振荡器

楼主:
测了各级晶体管C极波形 ,从波形上看第一级工作在放大和截止,第二级是放大和饱和

网友(2024-11-24):
书本的是这样的

网友:
自己做了一个成品玩玩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右边的电容短路,电路的分析应该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C:
就是一个无稳态的振荡器,输出是方波。以前做逆变器玩过这个。早期的收录机上的灯光闪烁电路有的也是用这个。还有单稳态和双稳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无稳态的振荡器,输出是方波。以前做逆变器玩过这个。早期的收录机上的灯光闪烁电路有的也是用这个 ...

对,但是想玩一下,研究一下基础知识。
将两个电容分别短路,以及一起短路,看看两个三极管的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