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炮

楼主(2022-10-24):
在风景区看到一架对着大海的古老的大炮,细看了一下,就是一个炮筒和一个炮台支架,大炮的底部好像跟炮管的内部也不通透,感觉这个炮弹应该是从前面装填的,

不知道发射时它是怎样触发的呢?是怎样瞄准的呢?

网友A:
古老的前装火炮,发射药与球形炮弹从炮口装进去(先装药)塞到底。发射时,第一种方法用烧红的铁签插入炮尾后部上端的肚脐眼即可

网友:
这个就是个仿品,不是真炮

网友:
旅顺博物馆院内的古炮。

网友:
炮的真假先不说,炮架绝对是假的,可以想一下,如果真的发一炮,在炮弹飞出去的同时,炮管也向相反的方向飞出去了,那个超薄的支架绝对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老的前装火炮,发射药与球形炮弹从炮口装进去(先装药)塞到底。发射时,第一种方法用烧红的铁签插入炮尾 ...

哦,上端有眼啊,当时还真没注意

楼主:
那它是怎样瞄准的呢?

网友:
红衣大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它是怎样瞄准的呢?

古老的东西,准确度就不好说了。
一般是凭经验。直线上大致可以瞄准,远近距离就靠估了。调整仰角,好点的设计有仰角刻度。基本上是瞎猫碰到死老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它是怎样瞄准的呢?

大概瞄的,这种炮打不准的。
那时候的火药不纯,装药也不准,只能打个大概。
到清末以后,从欧洲进口的大炮就好多了,有点现代大炮的雏形了。有些好炮是钢的,而不是铸铁了。

网友:
看看德国的克虏伯大炮,完全不一样,还带膛线呢。

网友:
旅游点的海岸炮 这炮架也是后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老的东西,准确度就不好说了。
一般是凭经验。直线上大致可以瞄准,远近距离就靠估了。调整仰角,好 ...

呵,被电视剧误导了,看电视上的,一打一个准,或起码八九不离十的

网友:
这种炮口装填弹药的叫前膛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