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TA-F60功放开关电源检修求助

楼主(2022-10-24):
功放的电源部分是开关电源,不太清楚原理。Q901,902触发,开关管Q903-906,具体工作过程不清楚,还请坛里高人指点下。图中T901进线是100V交流电全波整流后过来的直流电源。

网友A:
拍个图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片怎么样?

坛子上看到的机器,没有打开电源部分看不到,我只是感兴趣这个电源,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B:
半桥自激振荡,楼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画圈部分的三极管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桥自激振荡,楼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朋友,可以详细说明下电源的工作过程不,对分立元件的开关电源不是很了解。

网友B:
以我初中知识水平简单分析下,不开玩笑的错了别怪我。
Q901 Q902模拟可控硅在启动过程中因c908(位号看不太准)充电达到触发电压触发放电,如果不装开关管在Q901发射极会形成锯齿波,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
启动后由D901 D902放电回路放电,使模拟可控硅无法达到开启值不再触发。
半桥输出通过T905 T904反馈产生自激振荡。(实物是不是两只变压器我不清楚)。
T902 T903分别用于均衡两只开关管一致性。

不装开关管Q901集电极有锯齿波,两只开关管的驱动绕组分别可以观察到与锯齿波分别对应驱动信号。确保更换功率通路上的所有损坏原件应该就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初中知识水平简单分析下,不开玩笑的错了别怪我。
Q901 Q902模拟可控硅在启动过程中因c908(位号看不 ...

多谢了你对电路的分析。启动过程中因c908----电路中应是C906(接Q901发射极)或是C905(接Q902基极)。

网友C:
这个电子变压器电路少见。
看了个一知半解。说说与常见电子变压器不一样的地方。
上电后C905逐渐升压到Q902导通,Q901和Q902接成可控硅突然对C906放电,放电电流经过T904给Q903-906的半桥启动电流,启动后T906的电压反馈线圈的每个负半周都给C905放电使Q901和Q902再不能导通。
T905是电流反馈,可以通过磁芯大小限制最大磁通量的方法限制回路电流,T904把启动和主变的电压反馈加入,可以平稳输出电压。

网友:
早期的热管散热器这么粗,换成现在,SONY会怎么搞
改成细管多排的,还是仍用一根这么粗的

网友:
看图纸支持改各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子变压器电路少见。
看了个一知半解。说说与常见电子变压器不一样的地方。
上电后C905逐渐升压到Q9 ...

分析得好,感觉能说明电路的工作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