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反馈探针与煤气灶反馈热电偶有何区别?

楼主(2022-10-25):
     同是息火保护装置,热水器用的是探针,煤气灶用的是热电偶(老式炉也曾用探针),为什么不见有热水器l用热电偶呢!
    问题:是不是热水器探针与火盘结合也等効于热电偶呢?但热电偶不工作时电阻是接近0欧的。而探针与火盘之间隔着空间,电阻应是接近∞大的。
     这里行业大亨应该不少,麻烦帮解答一下。

网友A:
燃气灶热电偶主要作用:
在燃气灶未工作状态下,或燃气在使用过程中中途意外熄火时,关闭燃气通道,以避免燃气泄漏意外事故。常见的燃气灶熄火保护装置,主要有热电偶式熄火保护装置与自吸阀熄火保护装置。
主要特点是利用热电偶在高温状态下产生的热电式,维持电磁阀,一旦灶具熄火,热电势就会逐步降低、直至为零,但热电偶热电势下降到一定程度后,电磁阀断开,关闭燃气通道。
它的优点是可靠性高、不需要另加电源,且即使燃气灶单侧熄火保护装置损坏,也不影响灶具另一侧炉头的正常使用。

这个探针仅仅是传导作用吧,需要与其他机构配合才行哦。
燃气热水器感应针的控制原理是;燃气中的有机化合物与空气中的氧发生放热反应,并且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水是以水蒸气的形态存在,因此具有导电的特性,可以把控制器中的相应检测控制的晶体管的基极电位降低,控制控制器正常工作,如果单位时间(大概6--7秒钟)内没有感应到电压降低,就会自动关闭热水器中的电磁阀,以防止出现燃气没有燃烧导致燃气泄露的发生。

网友:
燃气热水器也有用热电偶的,90年代玉环牌热水器热电偶电磁阀,有十几圈铜线,极易断线

网友:
熄火保护装置是按照检测原理的不同主要分为:a,双金属片式。b,热电偶式。c,火焰导电式(就是你图片中的铬镍合金丝)。d,光电式。使用什么保护装置并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热电偶主要作用:
在燃气灶未工作状态下,或燃气在使用过程中中途意外熄火时,关闭燃气通道,以避免 ...

谢谢你的解答,这样可以把热电偶理解为一个热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而探针与火盘工作时则相当于一个电阻。

楼主:
最近家里的煤气灶,猛火灶头都容易松手后熄火,换了热电偶后情况没见多少解观。当然,点火时开关按压久一点也是可以维持焰的。是不是考滤来个技术改造,加上放大电路,热电偶只做驱动信号。

网友:
热电偶的作用是利用热能发电,然后驱动电磁阀保持打开通气状态,至于燃气灶使用热电偶的目的是为了节省电池,一节1号电池可以用到一到两年。
燃气热水器就没必要了,现在的燃气热水器都是安规规定的强制通风型的,本身带有电源和控制电路,那就没必要使用价格贵的热电偶了,一根钢针做火焰离子探头就够了,反应也灵敏,也不需要手动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家里的煤气灶,猛火灶头都容易松手后熄火,换了热电偶后情况没见多少解观。当然,点火时开关按压久一点 ...

楼主可能需要排除一下电磁阀的故障或者换新电磁阀才能解决按压按钮时间短易熄火的问题。
热电偶式熄火保护与探针式熄火保护的燃气灶结构很多不同,不便于改换的~探针式需要电子电路支持比较复杂。

弹指式

弹指式

热电偶式

热电偶式

网友:
看看这个你可能会明白探针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