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电池板问题

楼主(2022-10-25):
各位师傅,我的太阳能电池板在中午太阳下测量电压是20.6V,我接上一个7805后太阳能板输出只有6点多了,请问下是什么问题,7805是好的

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电池板

控制板

控制板

网友:
正常被负载拉低了电压

网友:
先短路一下太阳能板的电流,太小的话可能是有断路或虚连,要不就是7805软击穿。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相同的电池板,电压输出和楼主一样,但输出电流很小,记得好像只有20~30ma,没有什么用处。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负载过重,把光伏板电压拉低了

楼主:
刚去阳台有量一下,电池板是不是坏了,电流这么小

网友:
短路电流只有3.6mA吗?那就是坏了

网友:
光伏电池的内阻比较大,过大的放电电流,会让这种电池的内阻上占掉比较大的电压降,结果自然是让实际输出电压大为降低。此外这个内阻受光照强度影响,光照弱时的内阻更大,因此一般需要插入一个专门的功率优化器来提高能量利用率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该报废啦

网友:
楼主用了多久?

网友:
负载太大吧,我用太阳能板给铅酸电池充电的时候都是经过了专用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来实现的

网友:
想买一个,都不晓得买哪家

网友:
你插到20a端子,档位错误,读数肯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