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朋友汽车安装了自吸式增压装置吗?

楼主(2022-10-25):
       最近同事介绍我安装一个汽车自吸式增压装置,说能解决汽车上坡无力问题。网上很多。就是在汽车接气门前加一个扰流装置,加大空气流入速度。原理与水龙头加喷洒类似,几十元钱的东东,自己动手安装。希望与安装的朋友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以前我短暂的搞过甲醇汽车,对发动机,ECU,供油部分都做过浅浅的研发。

可以告诉你,这玩意只会阻碍进气作用。不信用个OBD看看进气压力。

如果你想提升车的进气性能, 换高流量风格,油滤芯的,有一点点用,代价是发动机寿命降低。

提升发动机性能,不需要刷电脑,要换高档机油,要勤换变速箱油,要换98号汽油。

提升操控,显著有用,且无损,价格还不离谱贵的,是换轻量化轮毂和运动轮胎,不需要昂贵的单片锻造,买个大厂的旋压轮毂即可。一个能节省2-4公斤,全车簧下减重8-16公斤。

轮胎换倍耐力P0的 PZ4基础款 ,一条一千出头,也不算离谱。

这些才是有用的东西。

上坡无力主要是你车重心和轮胎问题。悬挂也有点影响, 车的扭矩可能也小点。 而且上坡本来就是前驱车先天劣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就关注过此类产品

有电动式,有机械式的

没错,真正电动涡轮,起码得48V系统供电,博格华纳的电子涡轮是5千瓦功率,7万转 转速, 算了下额定工况要100安培电流。

网友:
无动力类型的都是扯淡!
有动力的,还要看是否能达到一定压力
成品车上,机械增压是有的,成本不低

网友:
智商税,二次进气倒是有提升,但是氧传感器无法采集二次进气的氧含量
发动机稀薄燃烧,可能会烧坏气门

网友:
车上的这种东西,安全第一,别整就对了

楼主:
听上面老师们的说法,这个东西可能不靠谱。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安装呢?同事也是靠谱的人,非常谨慎的人,他安装了说可以,推荐给我。他说他是1.4的车,安装后上坡明显好多了。从原理上分析:就像水龙头上加个花洒:能把水喷得更远,但是流量肯定不会增加。所以分析不出来。究竟有没有效果!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是智商税,正常行驶转速一分钟2000转左右,感觉反而会阻碍进气?

网友:
上坡无力最简单靠谱的方法就是更换小一号的轮胎轮毂,

网友:
个人感觉没多大意义,真想上坡有力还是上四驱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短暂的搞过甲醇汽车,对发动机,ECU,供油部分都做过浅浅的研发。

可以告诉你,这玩意只会阻碍进 ...

您好,请教一下,我车子常年加美国红线燃油添加剂,清洁气缸油路效果不错,最近经济紧张,70元一瓶的红线感觉有些奢侈,想自己兑添加剂,买pea原液回来,粘度高所以需要用稀释剂,请问医用95度乙醇酒精做稀释剂合适吗?准备每一次加油加50ml(酒精原液各25ml)进去。

楼主:
哈哈,自己做添加剂,这要有化学知道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一下,我车子常年加美国红线燃油添加剂,清洁气缸油路效果不错,最近经济紧张,70元一瓶的红线 ...

网上有教程, 一般用白油和98#汽油稀释,参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b037ae5bc501e091ec5

而且一般添加剂不用每箱油都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教程, 一般用白油和98#汽油稀释,参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B4y1e7fm/?vd_sou ...

谢谢,我车子法系1.6,对于积碳,灵敏度特别高,以前每年报一两次发动机故障,抖动厉害,还熄火。有时候自己会好,有时候不好,去销码之后才正常。自从用了红线燃油宝(一箱油加50ml),再也没有报过故障,所以这玩意对于我的车来说还是有用的。
我还是不搞那么复杂了,直接每箱油万分之五pea+万分之五95度乙醇算了,那么点含水量应该几乎忽略不计了。。我这儿很多年前就是乙醇汽油了,加那么点儿也无所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短暂的搞过甲醇汽车,对发动机,ECU,供油部分都做过浅浅的研发。

可以告诉你,这玩意只会阻碍进 ...

按常规思维现在的常规产品热设计都是卡上限的,不改散热加大功率一定要减少寿命或者降低可靠性,电机、功放基本都这样汽车应该也是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车子法系1.6,对于积碳,灵敏度特别高,以前每年报一两次发动机故障,抖动厉害,还熄火。有时候 ...

我都是去高速,4档位跑100,几公里就够了。

前提是皮带要好蛤,我就踩油门过火扯断了发电机皮带。提别是皮带正时的机器更要提前检查。

车子20W了,积碳啥的没见过有。那些又是洗,又是喷的保养,没有。

网友:
想想就知道,没有动力来源,何来的输出。

不只你的朋友,每个人都有这么个心理,都看着自己的孩子好,看着别人的媳妇漂亮。

花钱了,折腾了,心理都偏向于自己的期望。
坛子里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吗,换个电容,换个电源线,保险丝,立马感觉自己的音响好了许多。你要问具体指标,就是啥指标也不知。

想有劲,档位低一点,油门深一点,1.0的小车爬坡也不费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车子法系1.6,对于积碳,灵敏度特别高,以前每年报一两次发动机故障,抖动厉害,还熄火。有时候 ...

要慎重, 自己做燃油宝,从那个视频看,搅拌很重要,不到位的话,当时好的,加进去会分层导致故障,  大厂子都有专用的均质工艺,不同的搅拌速度来保证融合不分层。

酒精也要慎重,因为乙醇汽油保质期也很短,就是因为乙醇吸水。   就算搞也要用无水乙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按常规思维现在的常规产品热设计都是卡上限的,不改散热加大功率一定要减少寿命或者降低可靠性,电机、功 ...

实际上,一般人是开不出车的极限的。 无论是改装还是刷机, 其实都不是利用的极限值,而是让高扭矩来的更早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一般人是开不出车的极限的。 无论是改装还是刷机, 其实都不是利用的极限值,而是让高扭矩来的更 ...

虽然不懂车但能理解你的意思,要瞬时的爆发力极限值。

楼主:
在城里开车,能有什么极限呢?就是能省油点而已!

网友:
自吸发动机加装增压还是无源的?这完全不现实。发动机的进、排气管路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厂家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优化,擅自改装多数情况动力反而会下降。进、排气管路里的空气或尾气,相当于一个弹簧振子(和音箱倒相管原理相似),都有特定的固有频率,当发动机转速达到某一段,管路里的气体就会共振,共振会改变管路里的气压和流量。曾经有人做过这么个简单的实验,就是把摩托车的排气管拆卸掉之后,极速没有升高反而明显降低了。即使是有源增压,增压装置的流量能否达到发动机高速运转时的流量还是另一码事,增压的最终目的是增加流量,增压装置转速不够不但起不到增压作用,反而对进气产生阻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一下,我车子常年加美国红线燃油添加剂,清洁气缸油路效果不错,最近经济紧张,70元一瓶的红线 ...

汽油就是稀释剂,我认为直接添加即可。

楼主:
如果单纯增加空气就可以增加动力,这个原理可能就不成立。必须是让他在同样的油气量下,让燃烧更充分,才能增加动力。所以怎样怎样让燃烧更充分才是增加动力的源泉。

网友:
进气增压是否对气缸压缩比产生影响,我知道同样的排量带涡轮增压的,发动机马力扭矩增加不少,气缸压力汽油机一般是9--10个压力,增压后有影响吗?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油就是稀释剂,我认为直接添加即可。

pea原液太粘稠了,本身一箱油就加25ml,不好倒,而汽油不好搞到,所以我想跟25ml的95度乙醇一起混合,反正现在的汽油都是乙醇汽油。

网友:
解决爬坡无力的最好办法是改用手动模式,降档拉高转速,让发动机工作在最大扭矩转速。想想还是手档车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慎重, 自己做燃油宝,从那个视频看,搅拌很重要,不到位的话,当时好的,加进去会分层导致故障,  大 ...

您好,我买回了pea原液跟95%乙醇回来测试了,一比一混合,在瓶子里大力摇晃上百下,静置几天后发现混合状态良好,无分层,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买回了pea原液跟95%乙醇回来测试了,一比一混合,在瓶子里大力摇晃上百下,静置几天后发现混合状 ...

95%乙醇里有水, 国标汽油含水率不能超过0.8% ,你算算加进去之后有没有超标。 超标了怕是要搞坏发动机

网友:
进气口接压缩空气包一定可以,如果是压缩的氧气估计再也不会有积碳了,而且动力澎湃

楼主:
哈哈,买那么多东西花的钱不如直接加油了!

网友F:
我是买了个12-18V的升压模块,加在点火线路前面,感觉省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买了个12-18V的升压模块,加在点火线路前面,感觉省点油

这样也能省油吗?谢谢

网友(2023-01-05):
我的自带涡轮增压,曾经想加装增氧装置没有时间搞

网友(2023-07-13):
其实就是一个谐振装置,能增加一点进气效率,有些车自身就的,就是在进气管上增加一个谐振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