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港产小收音机的电原理图

楼主(2022-10-25):
型号:SOUNDESIGN  MODEL NO.AGZ9EM2343-(A)
这个小收音机内部有12只晶体管和两只可变调谐电容,比较奇特,很想看一下这个小收音机的电路图。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22-11-8 21:02):
谢谢两位老师评分!

网友:
好机器  保存漂亮   带电视伴音  四波段   少见

网友:
港产的基本没有图纸,只能自己琢磨了

网友A:
你上次的帖子不是有人说内部构造和东芝的一款收音机 基本一致 你可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次的帖子不是有人说内部构造和东芝的一款收音机 基本一致 你可以问问

向其求助过,没有回复。

网友:
摩托罗拉9018,9015三极管

网友B:
一般全分立元件AM/FM收音机最少要9个中周,这个收音机不知道为什么只有8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全分立元件AM/FM收音机最少要9个中周,这个收音机不知道为什么只有8个

找到电路图或者类似的电路图可能就能解释了。

楼主:
近期疫情有所好转,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有两个调谐连的收音机的调谐机构,对机器做了进一步的拆解,看得出

遮挡调谐拉线的薄铝片

遮挡调谐拉线的薄铝片
它的调谐拉线还是比较复杂的。

调谐拉线绕的很复杂,不敢拆,拆了怕绕不回去。

调谐拉线绕的很复杂,不敢拆,拆了怕绕不回去。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头一回见这种结构!

网友:
看几个空心线圈位置,估计靠上的4连可变电容是FM等容4连(可能FM/TV1用其中两连,TV2用另外两连),靠下的2连用于AM。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C:
中波和调频都是一级中放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和调频都是一级中放的电路

这个收音机一共用了12只晶体管,低放部分看得出用了4只,其余8只晶体管都用于中、高频部分,调频调幅部分可能不止一级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