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18650充电板静态电流最小?

楼主(2022-10-25):
现在马云家18650电池充电板琳琅满目,选择时令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请大家都说说哪款充电板充满电后,漏电流最小?

网友A:
我买了怪兽的那个5个18650并联版的,充满电后放一个星期左右,电量指示转红灯,后来拆开测了一下,就这样静态放着,竟然有30ma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怪兽的那个5个18650并联版的,充满电后放一个星期左右,电量指示转红灯,后来拆开测了一下,就这样静 ...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我就想等高手提出高见。。。。。。。

网友B:
一直用4056,漏电流非常小。
其实x宝上卖的充电板绝大多数基本都是以4056为核心制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4056,漏电流非常小。

其实x宝上卖的充电板绝大多数基本都是以4056为核心制作的。

我那款静态电流30ma真的太夸张了,就算不用,一周也能内耗把电消耗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那款静态电流30ma真的太夸张了,就算不用,一周也能内耗把电消耗完

这么大的静态电流30ma,说明是有故障,查一下,输出的电容是不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静态电流30ma,说明是有故障,查一下,输出的电容是不是漏电............

直接拆了,懒得弄了,想找一块合适的板子换上,再说那板子还要支付费用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