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牛重绕计算的困惑

楼主(2022-10-25):
弄到几个环牛铁芯,是电度表效验台上拆下来的自藕变压器,质量不算太好,铁芯没有断点,外径102毫米,内径53毫米,铁芯高度80毫米。原绕组443匝+72匝,初级线圈漆包线直径0.46毫米(含漆皮),准备重新绕制成隔离牛,准备绕制时,发现两个问题:
1、用坛里大师分享的环牛计算软件计算,初级绕组440匝,初级线径0.64毫米(不含漆皮),次级功率702.3瓦。由此,通过漆包线载流量表知道,0.64毫米漆包线在连续工作时8小时时,按照2.5安/平方毫米计算,初级电流为0.7779安,则初级功率为:220V*0.7779A=171.138VA,这显然不对。如果按照次级702.3瓦计算,初级线径为:702.3W*1.04/220V=3.32A,按照2.5安/平方毫米计算,初级电流为3.32安,查表,初级线径为1.32毫米,漆包线最大外径1.5mm。这两种计算方法差别也太大了,不知那种才正确?
2、内径53毫米,内圆周为:53mm*3.14=166.42mm,0.64毫米漆包线加上漆皮后,最大外径0.72毫米(QZ—2漆包线),铁芯内圈理论上只能绕:166.42mm/0.72mm=231匝,按照计算值,初级线圈必须绕两层才绕得下。而外圈102mm,外径为:102mm*3.14=320.28mm,铁芯外圈理论上能够绕:320.28mm/0.72=444匝,这基本上约为内圈匝数的一倍,绕制时,可不可以内圈绕2层,外圈绕1层,内圈第二层的线隔匝均匀绕在外圈的两线之间?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的计算是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不建议内圈第二层的线隔匝均匀绕在外圈的两线之间,因为电压差比较大,容易击穿,还是在层间垫绝缘纸吧

网友B:
环形变压器是只要匝数正确,因空间富裕最容易绕制成功的。只要线圈分布相对均匀紧密就行了,绕制的差一些顶多多耗费些漆包线。

网友C:
隔离变压器最好将初次级分绕两边,铁芯引出接地线,减少干扰

长期工作的环变将初级满载电阻损耗控制在5%以下就行了,总共130米线,电阻可查,加上温升余量,先设一个总功率按电流倒推初级铜损,不大于满载总功率的5%就行了,环变散热好,载流量可以取大一些,自然冷却取4-5.5,风冷可以取到6-8,所以不要考虑什么载流量,环牛计算是按线长算损耗

内双外单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漆包线完全不用担心耐压问题

网友D:
你那个次级7百多伏安的功率从哪来的?同样铁芯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的容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次级7百多伏安的功率从哪来的?同样铁芯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的容量不一样。

环变漏磁小,铁芯功率浮动很大,基本是按允许电流来计算功率的

网友:
自耦变压器因为没有次级,所以窗口偏小,可能绕不下你要求的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的计算是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不建议内圈第二层的线隔匝均匀绕在外圈的两线之间,因为电压差 ...

谢谢朋友回复
再次请教:初级线径按照软件计算值取0.64毫米正确,还是按照载流量表取1.32毫米正确,望朋友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形变压器是只要匝数正确,因空间富裕最容易绕制成功的。只要线圈分布相对均匀紧密就行了,绕制的差一些顶 ...

谢谢朋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最好将初次级分绕两边,铁芯引出接地线,减少干扰

长期工作的环变将初级满载电阻损耗控制在5% ...

谢谢朋友指教 按照铁芯尺寸,选择多大功率计算比较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次级7百多伏安的功率从哪来的?同样铁芯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的容量不一样。

用这个软件计算的

楼主:
环牛我从来没有绕过,如果按照《无线电元器件应用手册》上关于E牛的计算方法
变压器铁芯截面积S=((10.2-5.3)/2)*8*0.96=18.816平方厘米
变压器初级输入功率=(18.816/1.25)*(18.816/1.25)=226.59VA
初级线圈每伏匝数N=100000000/(4.44*F*S*B)=100000000/4.44*50*18.816*12500=1.915匝/伏
初级线圈匝数=220*19.15=421.34匝,基本与原绕组443匝+72匝接近(72匝为自藕变压器升压部分绕组)
初级线圈电流=226.59/220=1.03安
初级线圈漆包线直径=0.175*1.031/2=0.73毫米
不知这样计算与环牛的计算差别在什么地方?能不能采取这种方式计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环牛我从来没有绕过,如果按照《无线电元器件应用手册》上关于E牛的计算方法
变压器铁芯截面积S=((10.2- ...

看来这功率是软件由铁芯磁通量得来的,那应该能上得去,以经验觉得似乎没那么大,可伏匝比又在那里。手里的微波炉铁芯倒是跟这差不多有这么大功率,可那货并不是连续工作的。之前的提问是因为同样的铁芯和线径用于自耦变压器的情况容量是要大一些,因其电流来自于两个方向,所以标在自耦变压器铭牌上的容量与隔离变压器有不同。软件给出的线径是偏小,但也还是可用的,相对的调整率面积会比最佳参数小一些。尤其是用于隔离牛所以加点线径是对的。
另外这个铁芯的截面形状用于自耦变压器是比较有利的,尽量在小体积提高伏匝比和使其一周就能获得大范围的电压调整,但用于隔绕隔离变压器则不利于降低铜损,因为其截面的长短边差距过大,同样的磁通面积绕一圈的铜线长度要长一些的,故要降低导线内阻就要选偏粗些铜线,但是通孔又小,所以手工绕起来是费劲些的。这铁芯有磁路短的优点绕出来的牛应该不错。
像我这么懒的人更喜欢绕环牛次级,因为测伏匝比容易,绕着又比比方牛方便。有别的条件的话楼主也可以试试这种法子,反正都要做壳子和支架,不妨直接用通条把俩牛串起来,这样连壳子带牛都一下完成了,就用它原来的绕组,还可以扯几个抽头方便调整电压,绝缘隔离散热也好些,就是电流受限于线径,费个牛,好像你有不止一个这牛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教 按照铁芯尺寸,选择多大功率计算比较恰当?

自耦输出功率除以8=隔离变压输出功率比较合适。

网友F:
看厂家用个固定圈数的绕组插件往环牛上一串通过仪器就知道每伏匝数,一般初级都没有绕满或重叠二层环牛,都是不到一层就够了,几千瓦的环牛,空载电流几十毫安。

网友G:
居然还有这样简单的事?用导线在铁心上穿上10圈,通电测电压即可知每匝电压,一算就出来了。就是取个电流密度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功率是软件由铁芯磁通量得来的,那应该能上得去,以经验觉得似乎没那么大,可伏匝比又在那里。手 ...

谢谢回复
是的,这功率是由软件计算得来,我也是有所怀疑计算结果。因为还有另一个铁芯是500W交流稳压电源上拆出的,铁芯尺寸为:外径98毫米,内径55毫米,高55毫米,原线圈参数为:绕组一,345匝,在228匝处有一个抽头,绕组二,400匝,在310匝处有一个抽头,绕组三,72匝,在中间36匝处有一个抽头。经过该软件计算,初级线圈727匝,线径0.38毫米;次级线圈一,22伏x2,2x72匝,输出5安,线径0.8毫米;次级线圈二,15伏x2,2x53匝,输出1安,线径0.36毫米;肉眼观察,虽然铁芯没有断点,但质量并不算好,我选择磁通密度12500高斯,应该不算高,但初级输入功率仍然达到278.6瓦,这显然与实际不符。
一般情况下利用相同铁芯的,隔离变压器能达到自藕变压器功率的百分之三十就顶天了。
这就是我的疑惑之处,网上查了很久,对于环形变压器的计算,磁通密度好几个大师都建议采用13000——14000高斯,线圈匝数基本都是靠估算,软件计算,不同的软件计算出的结果差异也很大,一时让人无所适从。
我现在的问题归结成一点就是:知道铁芯尺寸和磁通密度后,如何计算出初次级功率和初级线圈匝数。
这种铁芯是从单位上报废的电度表效验台中拆的,一共三组,我只拆了一组,共三个铁芯。另外还有两个500W交流稳压电源的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耦输出功率除以8=隔离变压输出功率比较合适。

自藕变压器的E型铁芯改成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功率一般不超过自藕变压器的功率百分之三十,环形变压器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厂家用个固定圈数的绕组插件往环牛上一串通过仪器就知道每伏匝数,一般初级都没有绕满或重叠二层环牛,都 ...

谢谢回复
业余条件下绕制变压器,能够准确测量漆包线直径和线圈匝数就不错了。像您说的那种设备,烧友基本不可能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居然还有这样简单的事?用导线在铁心上穿上10圈,通电测电压即可知每匝电压,一算就出来了。就是取个电流密 ...

应该是接入固定的初级匝数和初级匝数,测量损耗,电压等的专用仪器,我等只能口水了

网友:
这铁芯额定功率也就200W左右,属于高个子小洞眼类型,适合输出低压大电流,因为次级可以不用梭子,直接用线穿过去绕。

网友(2024-04-08):
引用 楼主:
环牛我从来没有绕过,如果按照《无线电元器件应用手册》上关于E牛的计算方法
变压器铁芯截面积S=((10.2- ...

按原来自耦220V线圈匝数即可,线径有条件的在原来上增加10-20%就可以了。本身自耦铁芯磁通量都是很一般的,没必要在线圈上投入太大成本。换我的话包一圈绝缘直接上次级就可以了,还用得着去拆(自耦线圈)初级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居然还有这样简单的事?用导线在铁心上穿上10圈,通电测电压即可知每匝电压,一算就出来了。就是取个电流密 ...

所有变压器都能这样计算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接入固定的初级匝数和初级匝数,测量损耗,电压等的专用仪器,我等只能口水了

我是直接上功率计+电子负载来测试效率功耗,百W低于75%效率算一般作为分界线。

网友:
最近刚好改绕了好多个变压器,原来是铝线还是改铝线(换粗了)铜价太贵了。  坟帖......

网友(2024-11-10):
最后自己绕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