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2-10-25):
        有商品的笔形矿石收音机,这是说明书。
        没有发表在古董收藏里是因为这只是说明书没有实物,图片是从孔夫子旧书网里下载的,哪位老师见过实物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估计收一个台

网友:
图片模糊,费眼,看不清处怎么谐振的,是否不能选台?
之类小装置在有好的天线或离台很近时应该能满足要求,见过本坛有人介绍过日本的微型矿机,有笔式、手表式、背心式、帽子式、雨伞式,,,,,

网友:
最简单的调感机器,简单而至极。

依靠天线的寄生电容配合线圈谐振工作。

当然各项指标都是差的了,除了两个指标好--体积和造型

楼主:
大概意思就说,现在虽然检波二极管已经研制出来了,但是还不普及,所以本机用的是固定矿石检波器,如果声音小,可以用针插进检波器小洞里拨一下重新找工作点。
这玩意要在大中型城市附近有电台的地方不用天线直接能听,而且还了一个代天线,所谓的带天线我感觉就是一个电源插头,另一端连接收音机上,为了防止触电,中间串联了一个云母电容,实际上就是利用家里的交流电源线给收音机当室外天线,这是在室内收不到台时用的。但是这个代天线没有电路图和实物图。
在户外有一个三尺长的天线,在公园里听时,可以挂在树枝上。
尽量别拆开本机,如果非要看里面结构,不要旋转,而是轻轻的拉出。
使用时要把耳机线全部打开,否则影响信号。
选台时转动笔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