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调幅度的调幅波

楼主(2022-10-25):
最近新入了一台VP-8131A,出了个调幅波,载波频率465kHZ

最大幅度414

大概一半吧,其实不用看 这张图也能计算。

基波?应该叫基波吧,我把书读糊了。

计算方法: 96/(414-96)=0.3018867924528302

基波频率,400HZ的音频波。

说白了就是,基波是96mV的P-P值,载波是414-96=318mV的P-P值。基波对载波的占比。

网友A:
啊,怎么会搞出414mVpp的,根据你的图读数:
载波是320mVpp呀((208-96/2)*2),所以30%调制度时,调制波320*0.3 = 96mVpp,测得的也是96mVpp,很准呀(就好像:调制波中点“骑”在载波的“峰值线”上)。

---------------------------------------------------
哦,看到了,是第一张图读的414mVpp,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怎么会搞出414mVpp的,根据你的图读数:
载波是320mVpp呀((208-96/2)*2),所以30%调制度时,调制波3 ...

哈哈。

更正下:
刚刚发现,探头拨到X1了,上述数字 除10 才对。不过不影响计算。

粗心大意了。